紧急求助,如何解决该设备的噪声问题?

楼主(2012-06-05):
我公司制作的一台货车配件外部冲洗机,使用高压水冲洗。但是现在高压水打在不锈钢包装外罩上声音很大,后来我们在重新制作了不锈钢外罩,现外罩使用不锈钢内夹减震阻尼膏。效果还是不明显。哪位大侠有办法解决啊?

网友:
这个要找专门处理噪音的公司处理一下,先检测一下频率段,再相应处理,

我给某设计院处理过某大型涡轮机实验室的高噪音问题,可以减25-30分贝,属国内高水平,在世界说不上,

告诉你一个大致流程,设计中空的箱体,大概300厚,内贴沥青减震毡,再悬挂高弹性尼龙网,挂针对你那个频率的玻璃棉,选错了克重效果就打折扣了,玻璃棉挂的时候不能与外板完全贴死,这个比较讲究,

一般阻尼没有什么效果,你必须了解声音的传播特性,不能想当然,

游客

网友:
998有高强度尼龙网的厂家吗?
谢谢大侠指点,现在就去查相关资料

楼主:
附张图纸

网友:
我有个想法:能否把护罩做成保温瓶式的,加一进水和出水口,让水在里面以一定速度流动,将高水压带来的噪音减弱,甚至带走.....

网友:
能否改变喷嘴,变成高压雾状,一方面可减少噪声,另一方面可以节水,清洗效果也好了。

游客

网友:
这样不行。我们已经使用过很多种喷嘴了。最后才确定的这种。关键是很多喷嘴防堵性太差

网友:
不锈钢包装外罩就如同乐器的共鸣箱一个意思,要减少产生共鸣的可能性,就可以减少噪音的音量。

没有实际做过这样的案例,仅以消音器的原理转用来谈,可能会有很大的偏差,所以,以下建议仅供参考,
在不锈钢内层加2~3层冲孔网,要使网眼相互错开,目的是使高压水流不直接冲击到外罩。冲孔网间需用胶垫隔离,且要注意板的面强度,减少板面强度不足产生的震动。

游客

网友:
不谋而合

网友:
这个案子其实应该比较简单。罩子的响声是因为罩子的质量轻,又是共鸣腔。想办法增大板质量和阻尼,降低板和箱体的谐振频率,。当然最好能测一下频率,不测不计算约莫着来也差不多。

网友:
问题解决后楼主一定要上贴呀。

网友:
首先应该测量噪音频率,再做处理

游客

网友:
现在已经派人去测量噪音分贝啦,如果没有超过85分贝就不改进了

网友:
要想清洗干净切无噪声可以改为低压水加刷子。

游客

网友:
刷子会掉毛啊,阀类和轴承类冲洗一般不采用刷洗或喷丸处理的

网友:
粗过滤,供水给加压水泵,然后精密过滤,供高压水给喷嘴。一般都不会堵喷嘴。
这类噪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选合适的喷嘴。
按照俺以前的经验,最大的噪音来源于风机和输送部分。风机送风,风刀切水很干净。精密过滤能达到食品级的洁净度要求。

网友:
本人因为只要冲水的角度偏转一下,噪声就可以降低了!不妨试试!

网友:
我们专业制做罗茨风机及机组配套。隔音罩和消音器是我们产品的标配。也是主打。只是还没看出来你那具体的结构

网友:
不知道你具体清洗什么部件,我们是做激光清洗设备的

网友(点评):
激光清洗价格怎么样?速度如何?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我的QQ496546957

网友(2012-08-18):
新型的小便池有一个凸圆块,可以起缓流的作用,参考下?

网友(点评):
没效果的。那东西只是起缓流作用。最早这方法是用在零件加工完后去油的。有这种带凸点的不锈钢板卖。我们都叫他“浮点”板

网友:
传统清洗工业有各种各样的清洗方式,多是利用化学药剂和机械方法进行清洗。在人们环保和安全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工业生产清洗中可以使用的化学药品种类将变得越来越少。如何寻找更清洁,且不具损伤性的清洗方式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而激光清洗具有无研磨、非接触、无热效应和适用于各种材质的物体等清洗特点,被认为是最可靠、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同时,激光清洗可以解决采用传统清洗方式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工件表面粘有亚微米级的污染颗粒时,这些颗粒往往粘得很紧,常规的清洗办法不能够将它去除,而用纳米激光辐射工件表面进行清洗则非常有效。还由于激光对工件是无接触清洗,对精密工件或其精细部位清洗十分安全,可以确保其精度。所以激光清洗在清洗行业中独具优势。

网友:
  与机械摩擦清洗、化学腐蚀清洗、液体固体强力冲击清洗、高频超声清洗等传统清洗方法相比,激光清洗具有明显的优点。
  ---激光清洗是一种”绿色”的清洗方法,不需使用任何化学药剂和清洗液,清洗下来的废料基本上都是固体粉末,体积小,易于存放,可回收,可以轻易解决化学清洗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传统的清洗方法往往是接触式清洗,对清洗物体表面有机械作用力,损伤物体的表面或者清洗的介质附着于被清洗物体的表面,无法去除,产生二次污染,激光清洗的无研磨和非接触性使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激光可以通过光纤传输,与机器手和机器人相配合,方便地实现远距离操作,能清洗传统方法不易达到的部位,这在一些危险的场所使用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激光清洗能够清除各种材料表面的各种类型的污染物,达到常规清洗无法达到的清洁度。而且还可以在不损伤材料表面的情况下有选择性地清洗材料表面的污染物;
  ---激光清洗效率高,节省时间;
  ---购买激光清洗系统虽然前期一次性投入较高,但清洗系统可以长期稳定使用,运行成本低,基本无后期运作费用 ,更重要的是可以方便地实现自动化操作。

网友:
激光表面清洗的原理
  激光清洗的过程依赖于激光器所产生的光脉冲的特性,基于由高强度的光束、短脉冲激光及污染层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光物理反应。其物理原理可概括如下:
  a)激光器发射的光束被需处理表面上的污染层所吸收。
  b)大能量的吸收形成急剧膨胀的等离子体(高度电离的不稳定气体),产生冲击波。
  c)冲击波使污染物变成碎片并被剔除。
  d)光脉冲宽度必须足够短,以避免使被处理表面遭到破坏的热积累。
)实验表明当金属表面上有氧化物时,等离子体产生于金属表面。
  等离子体只在能量密度高于阈值的情况下产生,这个阈值取决于被去除的污染层或氧化层。这个阈值效应对在保证基底材料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有效清洁非常重要。等离子体的出现还存在第二个阈值。如果能量密度超过这一阈值,则基底材料将被破坏。为在保证基底材料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清洁,必须根据情况调整激光参数,使光脉冲的能量密度严格处于两个阈值之间。
  每个激光脉冲去除一定厚度的污染层。如果污染层比较厚,则需要多个脉冲进行清洗。将表面清洗干净所需要的脉冲数量取决于表面污染程度。由两个阈值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清洗的自控性。能量密度高于第一阈值的光脉冲将一直剔除污染物,直到达到基底材料为止。然而,因为其能量密度低于基底材料的破坏阈值,所以基底不会受到破坏。

网友:
问题解决后楼主一定要上贴呀

楼主:
问题不用解决啦,我们直接测试设备噪音为80分贝,没有超过国家标准。最后应客户要求将设备搬到一个单独的房间里面,嘿嘿。

网友:
额,就这样结束了?我还没学到位呢!看看,都是元帅,版主的参与讨论!唉,看着自己的积分,只能说还要加紧学习吧!

楼主:
呵呵,从这件事里面你应该学到东西。做事都应有准则。国标都规定了噪声范围,还和用户磨叽那么长时间。

网友(2013-01-12):
标准很重要.在客户对产品没要求时,我们只得按国标来做事.一般车间要求噪声在85分贝以下,但是这种环境还是很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