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孔配合的大案子:旋转轴上装减速机,上接伺服电机

楼主(2012-06-05):
目前一款产品,是旋转轴上装减速机,减速机上接伺服电机。
设备装好后,手一推就有自由活动间隙3MM左右。电话问了行星说,是齿轮间隙正常。
我们装配之前采购螺栓紧固法将减速机轴下压至孔内。总工厂采购的是热装配。公差配合为0.15MM左右。
但我们也进行了试验如图:仍有晃动现象。采用了热装和加固螺栓后仍有晃动在800MM处测量得出晃动为3.4MM
问题:
1.轴孔配合采用热装配的工艺?公差?
2.为什么会出现晃动?如何解决/
3.如果热装配直接用氧气火烤可行否?

见图:

楼主:
请各位帮解决!
说晃动时会影响上边的仿形精度。

网友:
你画个结构简图,从图片上看不出来东西啊。

网友:
这样的东西工作轴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轴承支撑结构,没有减速机连接,也不应该有晃动。电机减速机对轴应该只是仅仅给予扭矩。
根本解决办法是重新设计制造一个轴承座。

游客

网友(2012-09-24):
越看越糊涂,总之3mm左右的晃动,是不可思议的,没有地方会产生这么大的旷量的,亦非所思!
经常有人问,用一个轴承支撑一根轴行不行,呵呵。
呵呵,没看懂,所以没敢多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不可思议的设计,叹为观止。
上边有轴承的。就是这个套与电机轴是直接装配的。说如果热装就不会晃。

网友(2012-06-05):
如果只是轴与电机连接,我觉得用锥套会比热装好,装拆方便些

网友:
说得不够清楚,到底是说齿轮箱传动侧隙,还是轴和套配合不好的间隙,感觉没说清楚呢。
到底是径向,还是旋转方向(周向)

网友:
什么样的减速机?一般减速机输出轴都有活动量的,摆线针轮减速机也有的,

网友:
说齿轮间隙正常

俺觉得这个客服的回答也挺暧昧的。3mm的间隙,感觉似乎有些大。

网友:
是不是同心度问题?

网友:
可先拆下轴承座看看间隙是否正常

网友:
是径向、轴向还是周向?看图片好像是径向。

游客

网友:
就是左右的周向晃动。

网友(2012-07-29):
同意10楼意见,新增加的支撑轴承和减速机输出轴的同轴度如何,另可增加两轴插入部分的深度,不建议用螺栓连接,会有相对滑动,最好是深孔加键连接!

网友:
旋转轴与减速轴用滑动配合,应该会好点

网友(点评):
我有质量群:1839716,,.生产IE:5336139,,机械群:119720593 。。

网友A(2012-09-23):
这种连接方式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点评):
你有好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连接方式有点不可思议。

建议换成类似刀具接头 那种锥形套可以保证缩小间隙,不过不知道这个结构强度上能不能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