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底孔偏大怎么修补?报废损失巨大

楼主(2012-06-05):
因加工时用错钻头,导致底孔偏大,报废损失巨大。请教各位指点下,拜托。

网友A:
不是有叫挤压丝攻的吗?

网友B:
用挤压丝锥,挤压丝锥比切削丝锥底孔要求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叫挤压丝攻的吗?

请问M42牙深90可以吗?具体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C:
使用螺套,底孔可能还要再扩大一点,如果允许的话

游客

网友:
比如楼主的工件一件值500元,修改成牙套只要十元,考虑修补,比报废合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挤压丝锥,挤压丝锥比切削丝锥底孔要求大!

请问挤压丝锥比切削丝锥底孔可大多少,已经大了3mm

游客

网友:
上网上查下牙套,一大把

网友D:
可以使用钢套,以前我们公司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螺套,底孔可能还要再扩大一点,如果允许的话

承受相当大的拉力与扭力,不知可否还能用螺套。

网友(点评):
看你这句话。螺套和挤压之类行不通了。要不你做个台阶套,从手里的那面压进去,重新打孔攻牙。但不知道你的结构 。不一定行 。

网友:
两种方法:一是挤压丝锥,二是钢丝螺套。M42这个太大个,挤压丝锥估计够呛,买都不好买。建议优先选用钢丝螺套,不过这个规格丝锥估计也不太好买,可用螺纹铣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承受相当大的拉力与扭力,不知可否还能用螺套。

没问题的,我们以前都是液压上用的,都10.9,12.9的,螺套能使螺纹受力更均匀,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E:
钢丝螺套吧,如果买不到,可以自己做个内外螺纹镶进去,注意配合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使用钢套,以前我们公司就是这么做的。

因为以前没用过,不知怎么做,是外购?底孔需怎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钢丝螺套吧,如果买不到,可以自己做个内外螺纹镶进去,注意配合公差。

谢谢。

网友:
孔大3mm恐怕挤压丝锥也没救了,只有镶套或者补焊了!!

网友F:
可否加大螺柱?

网友G:
还是加套吧

网友:
改细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加套吧

我认为加螺套还是可行的

网友:
扩孔、镶套或直接 镶螺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否加大螺柱?

没有可能的,关系多个国家生产。

网友H:
不要太粗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要太粗心了。

真是没想到的,同类产品已经做过了,生产跟踪也做了,

网友:
底孔继续加大,后孔内加内螺纹套

网友:
1、钢丝螺套,个人感觉可行性不太高,若无它法,可以一试
2、把螺纹孔给镗了,压进去一个衬套,衬套上继续螺纹。(或者做成带内外螺纹的套)
你把实物图片发上来让大伙看看,好给你出主意!

网友:
加工成大一级的螺纹 比如M10变M12

网友:
干脆把也孔再加大,镶一个圆塞子进去,重新打孔攻牙,这样看不不出什么问题来

网友:
螺套应该用的比较多

网友:
镶套是个比较快捷的办法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挤压丝锥比切削丝锥底孔可大多少,已经大了3mm

大了3mm还偏大,真逗。

网友:
如果材料允许可以镶嵌个套

网友:
一种是使用螺纹钢丝套看行不行。
还有一种螺纹套此种是比螺纹钢丝套外径还要大一些的,外圈是大螺距的螺纹呢

网友:
除了使用钢丝螺套外,还可以扩孔后过盈配合加同材料的棒材,再在此棒材上加工需要的螺纹孔

网友:
前面有朋友说液压件也可以加套应急处理,虽然说没事,但是这种做法听到之后总感觉有点危险。

网友:
什么是挤压丝锥啊

网友:
孔加大,再台阶套,点焊,再加工螺纹

网友I:
钢丝螺套吧,有m42的。

网友:
俺就随便一说,如果形状对称的话可不可以在别的地方开孔。

不过估计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钢丝螺套,我们公司就有这种产品

网友:
用挤压丝锥可以

网友:
把此底孔再加大,潜入一个环形轴套(紧配),轴套内孔与螺纹底孔一样大 再攻丝 问题解决

网友:
用钢丝螺套也可以

网友:
堆焊后重新钻

网友:
自己用的话,倒有很多方法,可问题是怎么面对客户?大家别忘了这点!如果你是客户,你接受吗??

网友:
使用螺套或者干脆把孔扩大到50--60,再焊接一个内孔为M42,外径为50--60的套,焊接.磨平,呵呵

网友:
不是大了3mm吗,把原来M42的改成M45,其它配合的都加大

网友:
这就是粗心的代价  呵呵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叫挤压丝攻的吗?

挤压丝锥 和切削丝锥的用处应该还有材料方面的区别吧 我们厂一般镶套子

网友:
这个问题好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 镶套 电焊补补。。。。

网友:
我不太懂,只能帮你顶一下啦

网友:
看这个牙孔是干啥用的?个人建议是把孔加大镶补起来,再加工牙孔!

网友:
实在不行就把孔焊一下再钻。

网友:
看你自己怎么平衡吧 要看你们产品使用情况和寿命 但是M42的螺纹够呛
基本上报废。

网友:
改图纸吧,。。。

网友:
镶牙套是比较可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挤压丝锥比切削丝锥底孔可大多少,已经大了3mm

大3MM?螺纹孔多大啊?挤压和镶套估计都不行了

网友K:
看来做机械的还是要细心谨慎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来做机械的还是要细心谨慎为好

应该是不合格产品决不放过,人命关天!

楼主:
引用 网友L:
焊接后能钻动?表示不解!

要看你用什么焊条了,

网友:
加套再加工是个好办法,就是划不来了,保本吧

网友:
建议改作大尺寸螺纹!当然如果是大批量产品就另说了!

网友:
使用钢丝螺套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螺套是不是就是一块圆柱形的钢,里外都有螺纹啊

网友:
下钢套就可以了其他没有办法补救了啊

网友:
报废是唯一选择,其他都是自欺欺人。尤其是自己的企业,更不能心存侥幸。

游客

网友:
好!

网友:
现在是不是止规进去了?如果通规通,止规也通的话,有偷懒的办法,拿冲头在螺纹孔上敲下,稍微改变下前几牙的螺距。但只能应付不是大出很多的螺纹大径,太大就没戏了。

网友:
貌似能用的办法大家都说了。希望楼主公布最终的解决办法,以供大家以后参考,当然最好没这个机会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M42牙深90可以吗?具体怎么操作,谢谢

他以为你是加工中心做的小螺纹,你这个没办法,除非

1把它全部变成铁屑,(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2在内孔人工伪造一个大一点气孔(铸造缺陷),把它变成料废 ,当然伪造技术要一流,不然后果很严重呵呵……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设备用大螺纹孔。能否晒一下?
可否改成孔结构?

网友:
结构允许,使用应该螺套没问题的。

网友:
大了3mm?
不会这么离谱!

网友M:
质量问题藏不得,实事求是,寻求客户理解,共同寻找返工的可能性,镶钢丝螺套应该不影响使用质量

网友:
M42底孔大了3mm我看挤压丝锥是不可能的了,我看只有用螺套或者改更大的螺纹

网友:
有以下几种办法:
1.增大一档螺纹规格,比如M10改为M12,同时更改相关联零件;
2.使用细牙螺纹;
3.如果螺纹较大,比如M36,可以按非标螺纹加工,牙型按M36,对刀按底孔直径,连接件一并处理;
4.增加螺套,四周用顶丝防转;
5.如果是通孔改为备帽联接;

网友:
引用 网友I:
钢丝螺套吧,有m42的。

联接强度要求高不高,如果拉力或剪切力很大,用钢丝螺套不太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J:
挤压丝锥 和切削丝锥的用处应该还有材料方面的区别吧 我们厂一般镶套子

挤压丝锥需要通孔或由释放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焊接后能钻动?表示不解!

孔加大,汗珠子

网友:
什么样的设备啊?你可以把孔再扩大,倒角(做焊口),然后加工一个圆钢件与大孔满足过盈或是过渡配合,再将倒角处焊接满,表面去毛刺,在重新钻螺纹底孔,力量一定够用,若是害怕你可以两面都倒角

网友:
钢丝螺纹套

网友:
在钻大点孔,采用螺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质量问题藏不得,实事求是,寻求客户理解,共同寻找返工的可能性,镶钢丝螺套应该不影响使用质量

赞同,人命关天,不可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