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的套跟什么材料的销轴配适合比较好?

楼主(2012-06-05):
CR12的套跟什么材料的销轴配适合比较好,要求耐磨,抗撞击(原来用的套是CR12,淬火硬度HRC52-55;销轴是弹簧钢,淬火硬度HRC50-52)

网友:
一般是要选异质料配合,如铜套和钢轴。

工况说的不是很清楚,只能建议这些,

楼主:
这个东西是销轴走套的内孔,外圆在已条弧线形的槽里滑动的,用铜应该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