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加工中心镗孔出椭圆问题,请教

楼主(2012-06-05):
刚才我公司有一台立式加工中心,工作台上有三套工装,在加工最后一套工装上的工件时,镗出的孔,出现椭圆10丝,是不是加工时出现工作台颤动?其余两套工装干出的活都正常,求正解!!!谢谢

网友:
孔壁厚,材质!!孔大小!装夹方式!

楼主:
我们是做鼓式制动器的,底板材质是铸铁,孔直径45mm,壁厚没问题单边10多个呢,装夹是一面两销定位

网友:
1;查看治具底面与工作台面是否干净。2;看看治具是否磨损。只有工件和主轴形成角差时会出现椭圆。正常是90度角。

网友:
我们镗孔也出现这种情况,请高手说明一下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有哪些?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工装有问题,工装没固定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