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螺纹怎么画

楼主(2012-06-05):
新手 想画一个螺栓 不知道怎么画螺纹 望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光孔或光杆,加螺纹装饰线

网友:
用修饰的方法画了,不然不能出工程图。

网友:
我也来学学

网友:
不用画螺纹假装是螺纹线就可以了!

网友:
按机械制图的标准画,3D用修饰的方法画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螺栓的画法。。。你先学弹簧的画法吧。学会的弹簧,然后用三角形放样在弹簧里面,把圆柱剪切了,就是螺栓。

网友:
过程截图。。。

游客

网友:
相当热心啊,难得难得

网友:
没那么麻烦吧!10#也是个高手啊!韩文吗?兄弟 等我下班之后会把过程截图给你看,包会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