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包蜗杆加工的程序,求助

楼主(2012-06-05):
那位高手有二包蜗杆加工的程序,,可否分享一下 ,   谢谢!

网友:
这你就不用想了,沒人会给你的

网友:
你去问一生吧 。。。。。。

网友:
二包什么意思

网友:
哈哈,貌似没有人不想要的吧!就是没人给,因为这个是机密!

楼主:
不是吧,,,,这是""机密""?

网友A:
这是“机密”,是人家的劳动成果,应当尊重。
这机密是如何劳动来的,假如你有基础,你也可以劳动得来
先是要彻底弄清这二包蜗杆的模型,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然后用数学方程来描述其特征
有了数学方程,然后将其参数化,合理离散化,这样才能编出数控程序,才能加工出符合允许误差的工件,误差是绝对的,只是要控制其范围。
还要结合刀具,进行合理的补偿,数学方程是理想状态,而现实的刀具并不是理想的一个“点”
当然,里面有些个小技巧,比如,螺纹指令的巧妙同步作用,但从原理上说,不用这个同步照样可以做到,你得想,螺纹指令是如何实现的呢?
另外就是宏程序的熟悉使用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数控系统的功能,比如,小线段如何拟合就直接取决于系统的功能,比如程序段预读,拐角平滑,甚至到样条插补等等。
假如楼主听得懂俺在说什么个事,那努努力,研究实验下就搞定了。假如完全听不懂,那只能四处求了。即使求来了,最多也是会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机密”,是人家的劳动成果,应当尊重。
这机密是如何劳动来的,假如你有基础,你也可以劳动得来
先 ...

我觉得螺旋线大侠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机密”,是人家的劳动成果,应当尊重。
这机密是如何劳动来的,假如你有基础,你也可以劳动得来
先 ...

大侠真热心,不过对这类程序,我是不会用什么宏程序。当然我也不会用,至今我碰到要用宏程序解决的工件只有过一次。有次本要用宏程序解决,那是5条牙底圆弧分别为R2.5 r3 r3.5等的螺杆,我也没有去找什么计算公式,直接用MASTERCAM找出起点坐标,想精度高,就多几刀,找出起点坐标后,朋友帮写个批处理,处理下坐标点后,程序出来了,会数控车程序的人都能看明白。当然二包蜗杆加工的程序,批处理也是可以解决的,无非是加个G32定位,用个G99

游客

网友:
用宏程序的目的是为了参数化,直接填一些特征参数就可加工各种规格,就象循环一样,简单,好用。当然,不嫌麻烦可以每个零件建模,然后用软件直接生成刀路,这也是可以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回去研究一下,,,,

网友(2012-08-09):
只要出钱,就有人卖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