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中铣刀片容易损坏,如何改善

楼主(2012-06-05):
请教各位同仁,加工中心中铣刀片容易损坏,而且做的产品也不好,有什么好的方法改善?

网友:
换刀片品牌啊。还有就是切削诸元合理否。

网友:
改善下“肥皂水”试试。条件没说充分很难判断,估计切削液。

网友A:
转速和进给是否选择得当。刀片和材质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和进给是否选择得当。刀片和材质的选择。

如果纹路太粗糙,转速和进给怎样达配。

网友:
参数调整下适当的减小,还有切深少点,工装的刚性是否稳定,刀杆的悬长是否可以减少,铣刀杆能否换成更大点的,都可以试验下

网友(2025-07-26):
少切快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