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拉深模设计,请教

楼主(2012-06-05):
题目如图,我设计的是一次拉深模,要画总装图 和零件图,由于时间不够,我是不是可以只要把凸模 凹模的形状改一下,而其它零件,如销钉什么的就可以直接用其它以设计好的一次拉深模的吗?

网友A:
肯定可以的,模架通用,只换模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的,模架通用,只换模芯....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叫冲压件之间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叫冲压件之间图?

呵呵,这个我就不知道咯,,我以前只是业余的了解一些模具知识而已...

网友B:
正确的做法是,你得验证零件是否可以一次拉伸,根据零件结构你要设计凸模,凹模的尺寸,还要安排合理的顶出结构,导向结构可能没有区别,但顶出结构就得根据零件来了,哎!!!这段东西,做模具的基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确的做法是,你得验证零件是否可以一次拉伸,根据零件结构你要设计凸模,凹模的尺寸,还要安排合理的顶出 ...

额...要考研没怎么听课,你有这样的范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要考研没怎么听课,你有这样的范例吗?

呵!!!学了注塑模,挤压模。冲裁模。最后毕业设计是注塑,你那个冲裁没做过。

网友(2012-07-10):
额...要考研没怎么听课,你有这样的范例吗?

楼上所说的是模具设计基础知识, 任何教材里都有的哦

网友:
学习了,我也不知道

网友:
一次拉伸R2能拉出来!材料不行的话估计会破,我们这里用S14的铁皮材料R角太小或不光洁都会有影响!而且用液压机拉的话像你拉的不算高!拉高的话还要磷化和上豆油

网友:
预计R角要做到R5才行抛光  分2次可以做! 第一次做出其他尺寸  第二次做出R2的R角!Q235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我们这里铁皮一般都是用S12和S14,是14的延展性比12的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