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零件怎么做?有图

楼主(2012-06-05):
前段时间发过,但是还是没有方法能解决,重新发下,等待高人出现。

产品材质是不锈钢316
现在用镗刀镗,太深,震刀,不耐用。
补充一下,数量还可以,按跑量的方法算。谢谢

网友:
数量少,不值得开模的话,貌似只能镗孔,一起等高人吧。

网友:
数量多吗?如果就一个两个的话可以放电

网友:
做不做1981638847@qq.com

网友:
外行人 看起来没啥复杂的

网友:
看不懂哈!

网友:
只知道放电能完成

网友:
可否把铰刀磨成内控形状,先粗镗再铰?

网友:
       做一把成型精划钻,先粗钻、粗镗,留0.10左右的余量,再用精华钻精加工。刀具的模式可看我的帖子“工欲取其利,必先利其器。—— 批量零件加工所使用的刀具”里边对这类成型麻花钻、划钻,贴的图片及使用方法都有所介绍。
       给你贴一张和你的锥套类似的划钻供参考。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1
已贴好链接,点击就可以看了。
如果量不大可以用合适的麻花钻改磨,量大用高速钢自己做,附近有工具厂或大点的企业也能做,百元一把的成本
你好,我搜了一通,都没有找到帖子,望指点。哪里能搞到这个工具。以前用过整体合金铰刀。在粗铰和精铰之间的余量控制比较难,还有光洁度不行。不知道你提到得工具能否改善?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1
你好,谢谢指点。 那哪里可以买这个刀具?

网友:
直接车。量大不?PP380359975

网友(点评):
车工尾架直接钻了,呃 内锥空确实不好搞

网友:
好大的零件

网友:
最好是做成型刀具

网友:
全是自由尺寸,没什么难的吧?直接上车,不可以?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请指教,现在就是直接车的,没有效益

网友:
我认为,没什么难度的吧?直接上车床加工。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请指教,现在就是直接车的,没有效益

网友:
用挤压可以的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请指教,如何挤压?

网友:
我比较赞同用成型刀具,

网友:
有没有同心度的要求呢?如果没有的话好办,如果有就会比较麻烦了。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你好,怎么个方法好办呢,望指教。

楼主:
浮起来,让高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