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N912 M5螺栓的长度最长是多少的?

楼主(2012-06-05):
大家好;我想请问大家一下DIN912 M5的螺栓的长度最长是多少的?
以我自己的理解;螺栓式标准件,那么的螺栓的长度应该也是标准的。如果我需要的螺栓很长,而从标准中找不到;
那怎么办?比如M5X75的螺栓。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你需要的螺栓长的话,只是头部有螺纹,不是全部是螺纹,比如M5*75这个长度是完全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需要的螺栓长的话,只是头部有螺纹,不是全部是螺纹,比如M5*75这个长度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我查这个标准型号的螺栓,好像最长才是50mm;没有比50还长得了。

游客

网友:
非标件在标准手册上能查的到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查这个标准型号的螺栓,好像最长才是50mm;没有比50还长得了。

我就是想知道DIN912这个标准中有没有这么长的螺栓的?我怕我查的不全

所以才问大家的?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2012-08-02):
DIN 912中M5最长的是80,螺纹有效长度是22左右!不知道是你需要的答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