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液压夹紧程序就运行不了,请教

楼主(2012-06-05):
系统是凯恩帝100T.03年的了.现在夹头没夹紧程序运行正常,夹紧的话就运行不了,机床不能用,郁闷!并且现在系统设置也保存不了,一关机就丢失!之前回转油缸换过.

网友:
卡盘夹紧时有无报警?

网友A:
把油缸的两根油管倒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油缸的两根油管倒一下试试

这样不管用吧.系统也没报警的

网友(点评):
换有管,有可能的是你接反了,你看着是夹紧的,但是机床认为是松开,所以不能运行!

网友:
内外卡选择错误

楼主:
内外卡选择错误
换选也没用,并且选了也保存不了.请人来也没找出解决问题方法...怀疑是不是凯恩帝100T系统故障?

网友:
行位开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不管用吧.系统也没报警的

你没试怎么就知道不管用

楼主:
原来的油缸坏之前油管也这样接的,电磁阀也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试怎么就知道不管用

是同一型号的回转油缸呀,所以我没试就说可能不管用!

网友(2013-01-08):
相信只要把两根油管换下就可以了。那么老的系统在液压控制上不一定会有报警哦。我用过的100T报的警连厂家都不知道是什么哦。

网友:
把两根液压管调换就好了,你的系统里给的指令是针对液压站工作和停止的,在工作时系统可以运行,在停止工作时运行就报警,但现在给的工作指令对应的是相反的油管,所以是松开状态,你把油管对调后就反过来了,所有液压夹紧都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