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运转的防水轴承,转速在每分钟1000-2000之间,有么?

楼主(2012-06-05):
请问大侠们,有没有那种高速运转的防水轴承。转速在每分钟1000-2000之间,有的话叫什么名字?谢谢回答

网友:
不锈钢轴承或F4套。

网友:
完全防水肯定是要水封的,单纯浸水性的,不锈钢轴承就行,可以放在水里用,比如浸水式慢走比线切割机,走线的轴承,就是在水中工作。

网友:
见过垃圾焚烧发电脱硫塔里面的喷雾器,转速达到8000转/分,可惜轴承不知道是哪家的。
我认为如果是常规轴承,那球轴承可能性大,但不确定是否有其他结构形式的轴承。

网友:
德国易格斯 塑料聚合物轴承 ,防水。轴径20的,转速是1300转每分钟。考虑一下,绝对比你直接去 买便宜。q:38034116

耐高温,耐磨,品种都挺多。

网友:
以前见过一次 这种轴承 可惜厂家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