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如何用曲面修剪掉上面那两个字?

楼主(2012-06-05):
我试过用修剪体,但是只能选择平面,不能用曲面去修剪,怎么操作啊?

网友(点评):
你真的确定,修剪还只能用平面了?哎哟,你传part

楼主:
本来想用回转命令,但是不知道那个曲面的半径也是弄不得的

网友A:
曲面偏置,或提取曲面,Z向复制曲面,来修剪都行,补片体其实也可以的,反正方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面偏置,或提取曲面,Z向复制曲面,来修剪都行,补片体其实也可以的,反正方法很多

您好,不行啊,能说具体些吗?我发现只能用平面来修剪啊,用曲面修剪不行哦。即使抽取了那个曲面,在修剪时也只是把某个相切方向修剪掉,得不得想要的结果。

游客

网友:
注意修剪方向,注意曲面是不是完全盖住实体了,看看会不会产生多余的无参数体,注意曲面边缘是否有扭曲,注意曲面法向。这些都没问题的话,曲面放大,试试,用注塑模具向导里面的曲面修剪工具。

网友:
那个字咋写的啊

网友:
按照3楼的方法,应该是可以的。抽取圆弧面,然后剪切体。多试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