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工件的皮带槽怎么加工快?

楼主(2012-06-05):
      以往的槽型是用数控加工或者普车,我想问的是有没有其它的方法加工如旋风铣?

网友A:
       用数控车加工,不论是单件还是小批量都是不错的选择,再要快,车床镗好内孔用卡盘六轴车保守点说3到5分钟一件,干上几十件,尺寸都不会变的。关键是你有那么大的需求量吗?
       给你贴一份六轴卡盘车与加工棒料的六轴自动车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数控车加工,不论是单件还是小批量都是不错的选择,再要快,车床镗好内孔用卡盘六轴车保守点说3到 ...

定下来的话一年二十四万件
六卡盘有点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下来的话一年二十四万件
六卡盘有点不明白

刚好是两台卡盘六轴自动车两班的产量。看看我“生死工艺”的帖子,虽然介绍的是六轴棒料自动车,和六轴卡盘自动车是一个原理,不同的是一个加工棒料,一个加工单件的毛坯料。看过后有什么疑问再说吧。

网友:
设备和刀具上想办法尽量缩短节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数控车加工,不论是单件还是小批量都是不错的选择,再要快,车床镗好内孔用卡盘六轴车保守点说3到 ...

这个节拍用数控车也能达到

网友:
皮带轮一般灰铁的比较多吧,用铸铁专用刀片线速度可以达到300~500m/min,进给0.3~0.4mm/rev。只要设备能提供这个转速,效率应该是不低的。PS:再不行,上CBN,就怕机床没这么高的转速。

网友:
最好能定制成型刀,直接将槽豁出来!

网友(点评):
不行的,受力太大,精度保证不了的。

网友:
感觉没有什么好方法提高切槽效率

网友(2012-08-11):
做个刀架,两把刀同时粗车带槽,一把刀精车。

网友:
画这图的人脑袋有点病,那内孔54.6只是粗车,6丝的公差玩死你。。

网友(点评):
你怎么知道那6丝是粗车?图纸标的肯定是精车的啊。人家内孔就是非标,你能耐我何?

网友(点评):
世界上就是有这么巧的事,这是我公司的产品。哈哈。。。画这图的人不懂机加工的。经常会标错尺寸。

网友:
没看出是什么材料料,是铸造还是棒料?

网友(点评):
20号钢。。这产品是出口的欧洲的。。

网友:
不能用铸件直接铸出来,加工内孔就行了。。。。。

网友(点评):
此产品不允许铸造。。必须用钢料机加工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是两台卡盘六轴自动车两班的产量。看看我“生死工艺”的帖子,虽然介绍的是六轴棒料自动车,和六轴 ...

想买你的设备 ,可以提供资料吗?

网友(点评):
请于沈阳自动机床厂联系,电话024—25855111·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买你的设备 ,可以提供资料吗?

xiexie

网友:
可以用液压自动车床,一人看两台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