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机的问题

楼主(2012-06-05):
什么是单动薄板拉伸液压机,双动薄板拉伸液压机,,结构上和性能上的区别是什么呢?
谁有机器结构图吗,如何操作,,如何使用?其优势在哪里呢,请教请教哦

网友:
单动说白了就是一个液压缸的油压机;双动的就是二个液压缸的,基本上一个在下面,一个在上面。

楼主:
那么运作原理呢?我大至知道单动和双动是有一个压边GANG,可是如何使用呢,,有没有这两种机型的结构原理图呢?这样理解起来很片面,或是相关的视频,,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