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采用什么密封方式?

楼主(2012-06-05):
这种工况下该采用什么密封方式

网友A:
可以改下结构,加个凹槽,用o型圈密封。

网友B:
在做气缸吗?用在什么地方的?这个看着很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做气缸吗?用在什么地方的?这个看着很粗糙

主要是密封导动杆部分。就是类似于UN的小件。现在用的是Y型密封圈,但是寿命很短就两三个月。听说有一种四氟的密封中间夹钢骨很耐用,但是在市场上却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下结构,加个凹槽,用o型圈密封。

主要是密封导动杆部分。就是类似于UN的小件。现在用的是Y型密封圈,但是寿命很短就两三个月。听说有一种四氟的密封中间夹钢骨很耐用,但是在市场上却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下结构,加个凹槽,用o型圈密封。

O型圈是加在外侧的。现在想密封的部分是导动杆。

网友:
有种金属密封方式,寿命很长,不过再好的机加工也会有间隙,不然就卡死了,所以会有微量泄露,不适合用在断气后长期保压的场合

网友:
格莱圈,耐用。

网友(2012-07-06):
Y型圈的材质选用氟橡胶,在Y型圈里加一个塑料骨架试试。还有楼主,你的活塞不用密封么?图纸感觉太粗糙了

网友:
可以采用O型圈密封

网友:
格莱圈刚听说,呵呵,学习了,查下资料

网友:
学习了 格莱圈 ??

网友:
扣个凹槽,用Y型圈密封比较好

网友C(2013-04-16):
o型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o型密封圈

是在往复的工况下使用的,O型圈显然不行。

网友:
O型圈/格莱圈都可以,建议使用格莱圈。

网友:
O型圈吧,这么低级的问题也要问

网友:
这个可以用格莱圈试一下

网友D:
这个位置应该考虑放一个Y型圈这样可以承受较大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位置应该考虑放一个Y型圈这样可以承受较大的压力。

嗯  试过了 很好用

网友(2013-05-16):
了解了下Y型圈看到文档,第一句既是“产品用途:用于往复运动油缸活塞与活塞杆的密封. ”恩,这个应该适合楼主的工况。

网友:
好多啊,不过看你的图空隙那么大怎么密封

网友:
径向油封

网友(2013-11-08):
- y9 ]3 i& I& |1 R6 B   自己做气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