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敏感型液压泵,请教

楼主(2012-06-05):
负载敏感型液压泵,原理是什么啊,一般用在什么样的系统里?

网友:
我知道的是用在挖掘机上!

网友:
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一些年轻的工程师对液压传动技术的优缺点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中位开放式液压系统,采用了一个定排量的齿轮泵,提供恒定的流量,系统压力是由作用于工作介质上的载荷决定的。为限制系统的最高工作压力,必须设置一个高压溢流阀。当系统工作压力达到设定值,液压泵近乎全部流量将通过溢流阀流回油箱,因而导致极高的功率损失,并在系统中产生大量的热损耗致使系统效率极低。   相比之下中位封闭的液压系统具有排量可调的优点,排量调节的范围可从最小排量至最大排量,甚至正向最大排量至反向最大排量;并且无需在系统中设置溢流阀。其最大工作压力的控制是通过液压泵内部的补偿器实现的。此类补偿器可在系统因负载超出额定范围导致系统受到阻滞的状态下通过限压变量活塞使泵卸荷即液压泵处于高压运转状态、但排量近乎为零。此时液压泵将进入等待状态,并保持较高的工作压力,直至负载被克服或恢复操作阀的控制状态。中位闭式系统的缺点是液压泵试图在所有的工况下均实现所限定的最高工作压力附近的排量调节。 但是液压系统还有这样一类工况,即期望获得较大的流量而所要求的工作压力却很低。中位闭式的系统在此种工况下导致了较高的压力降并在能量损失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热。工程师们于是设想,若能将两种系统的优点进行合并将得到最佳的性能。理想的系统应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在载荷需要的工作压力下仅提供维持系统工作的必要流量。期望流量与工作压力二者都是可变的,但是无论开式还是闭式系统均未提供这样的工作性能。为实现这一特性,必须设计一种新型液压泵,该泵可以根据系统需求提供必要的的流量及压力,并在工况变化时,具有相应的压力-流量调节功能。显然,一种柱塞式变量泵是实现此种功能的基础元件,但是如何令其同时响应压力和流量两个参数的变化呢?一位从事本项目研究的工程师开发了一种新的液压补偿器以同时感应系统压力和流量的需求,并使柱塞泵能对流量压力需求的变化做出正确响应。负载敏感液压泵从此诞生了!从技术角度讲,这是一种压力-流量补偿式的变排量柱塞式液压泵。

网友:
原理还是没有说清啊。

网友:
用在需要对流量和压力都要调节的系统中,同时还需要节能的场合

网友:
就是压力略高于最大负载压力,流量按需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