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程槽加工

楼主(2012-06-05):
请问大家越程槽数控车上做大家一般都怎么车谢谢赐教

网友:
有卖机夹刀片的。

网友:
根据图纸向里面切一刀就行了。有的是直接切个槽,像螺纹退刀槽一样。也有用成形刀的。

网友:
如果用焊接道具的话,主偏角和副偏角都要大,接近断面径向进点刀,然后向轴向进刀,走进工件之后按原路退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