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 (制图) 每周一练 请大家来找找错 6月5号

楼主(2012-06-05):
你好 (制图)  每周一练  请大家来找找错
     你好 虽然我是初学 .有很多的东西也在学 但今天希望大家能在有时间的情况之下 帮我找找 错 尺存 因为 我希望能借这个平台 从找错当中 把自己的制图 学得更好 在此先 谢谢 大家了

网友:
基本上我看不出你的图纸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一般加工者拿着你的这张图估计会晕掉,给你一张图,好好看看,虽不说很好,但该表达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可以借鉴

网友(点评):
你这个图不完整啊。我们负责到什么程度?连隔套用多大的管子下料都给出来了,你这样别人还要查用什么杨的管材最省料。一般设计一个零件之前,是不是要考虑到是用管材?还是棒料?还是钢板?我反正都把下料毛坯尺

网友:
你至少得是张2D图吧~哥哥

网友:
做一份工程图啊

网友:
标的不对,尺寸居然要求到少数点0.005(22.169),搞错没?  什么零件呀,精度这么高。用什么设备加工,国内的设备肯定加工不了的,外国的你自己去找吧。 呵呵

网友:
问题多多,你可以找个加工的师傅请教吧,看看那些标的不对,尺寸是不是标的太太高端了。孔的位置尺寸标的不好。
  数控车床车出来的精度也只能到达0.001的,你这种标法 ,连德国、日本的机床,也做不到的。呵呵呵
建议你,用autoCAD标吧。你标的不是尺寸,是精度吧。

网友:
你这个件应该是铸成型的,起码两个孔的中心距是一定要给出的,有很多多余的标注是不需要的,这个主要是根据实际加工情况确定。

网友:
如果你真想学习的话,先转成工程图,然后大家才能帮助你呀,有人说你精度太高了,就是因为你现在标注的是在模型上标注,准确的说这样不是标注是测量。呵呵,每天一练,挺好的,转化成工程图坚持下去吧,加油

游客

网友:
谢 谢 了 本身搞图 就是搞一种心境 我的节目 知所以叫每周一练 关键是 想通过这个平台一给自己一个锻炼的机会 更给大家一个认识的机会 感谢你的关注 我会每周坚持做的

网友:
不是标注吧,是测量

网友:
没必要到微米级,就算有也不要这样标。最好用二维图那样表达的清晰。

网友:
尺寸标注要考虑加工工艺、测量方法、零件结构以及使用情况等问题,一般尺寸尽可能取整数,甚至要求是标准数列中的数值;要考虑控制这些尺寸做什么用、能否保证、如何测量、加工中如何测量;零件结构是否合理,如图零件的铣扁部分显然强度有问题,很容易变形哦!

网友:
楼主应该不是要那么高的精度,应该是参数之前的设置就是达到这个精度值,不过像大虾们建议的一样,楼主应该从二维工程图来学习会更好.......

网友:
至少到目前为止,你这样出图是不合标准的,也看不清

网友:
出工程图,用2D图纸

网友:
你这图做个直观图还可以,制图关键是标注和技术要求!

网友:
画三D图好画,但还要考虑一下实际生产的过程,怎样去控制尺寸

楼主:
感谢 大家的帮助 其实 这个图 只是我在业余的时喉画的虽然不是很标准 但是了 也在慢慢的学习 从总体来看图并不是很好 只是想给自己一个认识的机会而以 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会坚持者 继续的改进的 .  感谢你的关注
另外了我在做了一张希望大家也能检查检查  谢谢了

网友:
尺寸有太多的不规范和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大家的帮助 其实 这个图 只是我在业余的时喉画的虽然不是很标准 但是了 也在慢慢的学习 从总体来看图并 ...

首先,需要你告诉我,基准在哪?孔和铣扁各对哪里有要求?

网友:
在三视图中尽量不用虚线,如果有内部结构需要表示用剖面图或局部剖。

网友:
特别把尺寸标在虚线上更是大忌。

网友:
随便找了几个错误,你这图问题太多,没法全部一一指出标明了。。

网友:
单独零件毫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需要你告诉我,基准在哪?孔和铣扁各对哪里有要求?

我也是自学 但是 难道你没看见那红色标明的线吗

网友:
不出工程图怎么看》?

网友:
认为他只是用来练习软件使用...

网友(2012-07-17):
2楼   图纸平行度这种表达方法有的吗?能达到目的吗  自由公差加平行度

网友(2013-06-27):
不知道您想练习学三维,还是要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