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將加工程序從電腦傳輸到存儲卡上

楼主(2012-06-05):
FANUC 0i MD系統,看說明書似乎要一個叫A08B-9010-J700的存儲卡程序編輯工具,但是似乎找不到這款工具,各位是怎麼傳的

网友A:
应该有PCI插口,在操作屏旁
直接用存储卡最方便。如果没有,就用RS232,软件网上很多

网友:
用cf卡传就是了

游客

网友:
額,CF卡我有,這不是我問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PCI插口,在操作屏旁
直接用存储卡最方便。如果没有,就用RS232,软件网上很多

傳進卡裡的文件格式是什麽?

网友:
首先要有数据服务器板~~没有这块板这功能免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傳進卡裡的文件格式是什麽?

在电脑上用word、记事本都能打开或者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脑上用word、记事本都能打开或者编辑

TXT文件機床能直接認么,還是要通過什麽軟件轉換成機床認的格式

游客

网友:
哦哦,明白了,謝謝
我一般是在机床上拷下一个文件,然后要编辑成什么样子的就直接在txt中编辑,编辑完再保存,可以直接上传

网友:
买个读卡器2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