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丘里管设计,请教

楼主(2012-06-06):
如上图,是参考资料并作出改动的方案。

这个文丘里管是用于啤酒麦汁充氧的,公司也没做过,自己搜索了一下资料,参考经典文丘里管绘制了一下,觉得太长,于是就改动了一下,也咨询了公司了解系统工艺的人,也没得到满意的答案,主要有几个疑问:

一、啤酒麦汁充氧文丘里管是按经典型还是通用型设计,还是都可以?

二、如图所示,两段变径部分的长度是按整数设计,与经典型相比长度缩短了很多,若只考虑速度压力降,这两个长度对压差有影响吗?

三、主管道是DN125的,如图所示则是减速—加速—减速这样的过程,不知道是否正确,如果这样是否不符合经典型,那是否符合通用型呢?是否必须减速后才充氧,这样效果才理想,充氧值才能达到要求?是否可以在充氧后直接变为主管道即下图

四、喉部,即100X100处设计是否合理(此处按经典型设计)?

网友:
不太了解,乱说一气,不对不要见怪.文丘里我觉得就是要得到真空,速度和压强相对来说是定值并转换.长度对压降有影响,具体多少要计算,整体我感觉就是流体那一套,所有的就是流导的计算,这个你得查手册,选参数.关键是要真空度,

网友:
从真空理论来说,压降就是流量/流导,但是流导又是根据管子两头的平均压强来计算的,找本真空手册翻翻,你这个液体流的性质应该跟真空里粘滞流的概念类似,不过真空粘滞流里贴着管壁是木有流动速度的。

最好还是找本流体力学的书翻翻。

游客

网友:
不是,木有根号
压降就是流量/流导 压降是不是根号呀?大侠

网友:
文丘里管?还真是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
把伯努利方程搞懂了再来设计吧,你这个结构能充氧吗,我怕麦汁会喷出去吧!

游客

网友:
废水处理中的气浮槽也是将空气混入水中和你的原理是一摸一样的,在一个压力包中利用文丘里原理混入空气,量的多少可以通过压力的大小调节
抄别人的就要抄全,不是说你这个图就一定不能用,比如如果充氧段前段的管径用的是300,你这里也能形成负压。而且你后端的管路过长整个系统压力又高的话,就算是缩颈的设计也不一定能得到负压,所以让你把原理搞懂。
不可否认我对于这玩意是想走捷径了,实在是知识奇缺。
第三、大侠对我所提出的问题可否指点一下,用于麦汁充氧的文丘里管是属于经典型还是通用型,或是其他类型,在此铭谢
第二、第一张图结构类似的市场有售,是否喷汁,我就不知道了,第二张图大侠可不予理会,如果一定要说点什么,可请大侠指点一下如此结构的各种弊端。
首先感谢这位大侠的回复,但现在不是写论文,也不是立项,是否有必要把伯努利搬上台面呢,我有空,恐怕老总也没空看

网友:
感觉楼主描述有些地方可能不够准确,俺简单说一下自己的想法。
楼主说 减速-加速-减速。但实际上是,从150到100是加速,从100至125是减速。指的是线速度。是加速-减速 的过程。
125的地方,流速较慢压力较高;100的地方,流速快压力低,而你把充氧的地方放在高压的地方,氧气不太会被吸进来。
如果真想做这个东西,一定是要用到伯努利方程式的。流体这东西比一些单纯的机械问题要麻烦得多。

--------------------------------------------------------------------
然后帮你贴一段wiki上的解释。

文丘里效应,也称文氏效应。这种现象以其发现者,意大利物理学家文丘里(Giovanni Battista Venturi)命名。这种效应是指在高速流动的气体附近会产生低压,从而产生吸附作用。利用这种效应可以制作出文氏管。

[编辑] 作用原理当气体或液体在文丘里管里面流动,在管道的最窄处,动态压力(速度头)达到最大值,静态压力(静息压力)达到最小值.气体(液体)的速度因为涌流横截面积变化的关系而上升。整个涌流都要在同一时间能经历管道缩小过程,因而压力也在同一时间减小。进而产生压力差,这个压力差用于测量或者给流体提供一个外在吸力。

对于理想流体(气体或者液体,其不可压缩和不具有摩擦),其压力差通过伯努利定律获得。

当涌流达到了声速,文丘里管将被称为拉法尔喷嘴(渐缩阔喷嘴)。

[编辑] 应用文丘里管在现今科技发展中的得到应用。因为其制造和维护成本比较低。实质意义上的一种应用就是在水族馆整个水循环系统中充当去浮沉的装置(分离器)。在化学方面的应用就是所谓的文丘里喷嘴,用于对液体的去杂(去除气体),或者用于测量流体的速度。

同样,加油气压设备中的准备单元的加油嘴也是应用了这一原理。作为机械制造方面工业的标准部件文丘里管应用在“焊接压力分配器”,定义根据DIN19215与ISO5167。
----------------------------------------------------------------

最后给你一个化油器的图片,不知道能不能提供一点帮助。如果你们要做的东西不是这个原理,那么请忽视之。

关于文丘里管的真空抽吸,百度文库也有相关介绍。
http://wenku.baidu.com/view/9daa9cd276eeaeaad1f3305d.html

游客

网友:
请恕我蠢钝!你说的减速指的是线速度,,这里我不懂你的意思??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主管道是125,进来变成150,中间圆筒段100,然后再变回主管道直径125,应该是减速—加速—减速吧?

网友:
另一种可能性是用泵强制压入氧气或空气,然后利用文丘里管来实现充分搅拌,那就是另外一种原理了。

关于你第二个问题,左边是缩径,右边是扩径,看右边,越长,则扩径越缓,缓到一定角度的时候(5度?),扩径的压力损失可以忽略不计。突然扩径的话,压力损失是较大的,所以要缓缓扩径。

关于你第三个问题,如果右边不扩径,那么,管子细(和左边相比),则流速快,压力损失和流速平方成正比,则压力损失偏大。前端的泵会累,会费能源,会多花电费。

网友:
6-7楼的发言果然不同凡响

网友:
主管道是125,进来变成150,中间圆筒段100,然后再变回主管道直径125,应该是减速—加速—减速吧?

你这是一个问句,在问我对错。
我说是 加-减,而你又重新阐述情况并说是 减-加-减,然后问我对错。
我只能回答:you are right, I was wrong。
这样,你指出了我的一处错误,我应该自觉出局了。

我有时候愿意去观察人与人之间的communication,
什么样的谈话,可以继续下去,什么样的谈话,只能停止。
不同的语言组织方式,直接决定了谈话的方向,也直接决定了一个人可以继续听到多少话,
也将决定了他会吸收到多少信息,进而决定他以后的路会怎样。
如果不愿意读这类文字或者道不同,可以选择性跳过。谢谢。

接下来继续吧。我花点时间重新读你的主题,发现第三条里你说了一句主管线是125的,没说是前工序也没说是后工序,是我漏看了。我是看着你的图片来分析的,出现些错误请见谅。顺便想知道从125变成图中的150是怎样变的,如果是突变的话会有很大的压力损失,如果是渐变的话则会管路加长,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你帖子的重点。

提到线速度是因为,单纯说流速,有多种理解,包括体积流速m3/s和线速度m/s,体积流速一般是不变的,线速度在变,为了避免混淆所以我在前面补充了一下。

另外,关于你的帖子我做了一些简单的分析也提出一些不明确的地方比如说你的原理,并且用特意找来图片用化油器来举例想确认你是不是这个原理,并且提供了百度文库的资料那里面写得很详细,针对你的第二三条问题我进行了简单的回复。而从你的回帖中(你没有使用回帖而是使用了点评,你点评我的话我回复你的时候论坛是没有通知的,更何况点评是有字数限制的,我不认为这种做法很明智),我能看到的是,你在关注我的错误,而不是你的主题。OK。我们大家到现在也不知道你用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如果你写出来的话,真正的专家来了或许能为你指点一二,而现在只能去猜。我不认为这种做法很有利。看你主贴的发帖时间是凌晨时分,想必也是工作辛苦吧,有时候注意一下方式或许会使我们的工作有个好点的进展。

ps:请允许我在此感谢负责的 老鹰 版主予以及时的加分,感谢8楼朋友的认真阅读及回复。每天上班都感慨世间不易,谨祝关注此帖的技术工作者们工作顺利,日有所得。

游客

网友:
你对第二问的回答,我也考虑了,只是领导希望能尽量缩短长度,所以我如图设计方案,而你对第三问的回答,我则只考虑了你所说的前半部分,而后半部分则忽略了,受教了!
届时,就我所发的两张图以及我存在的疑问再请大侠指点一下
另外对于大侠就我第二、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我明天再截两张图发上来,只能截图,文件发不上来,公司加密了
这个文丘里管是用在啤酒麦汁充氧的,麦汁从图中左边进入,在充氧装置处冲入氧,与麦汁混合,后面是进入罐内发酵
我在图中指明了流向,125到150是用变径通连接的,只是那部分我没有画出来,这是我的错,请见谅!
原理是你提到的这个“另一种可能性是用泵强制压入氧气或空气,然后利用文丘里管来实现充分搅拌,那就是另外一种原理了”
另外我正在细看你的回复
很抱歉,我言语的不恰当,当然我并无此意,完全是对自己的不自信

网友:
千呼万唤你才把原理说出来,让大家猜了一天。

你说是压入气体来搅拌的原理,查了一下,貌似应该属于文丘里喷嘴的范畴。百度里有相关的介绍。
同时注意到的是,人家喷嘴是在大容器内混合用的,而你的图是试图在管道内混合,有点不一样。
挺想知道你参考的市场上的产品是什么样子的。

ps:你早点把问题说明白多好,这我还得上班帮你查资料,幸亏今天上午不忙。

-------------------------------------------------------------------------------------------------------
http://baike.baidu.com/view/3936413.htm

文丘里喷嘴编辑本段简介
  文丘里喷嘴的压力损失比较小,它的长度比文丘里管短。文丘里喷嘴主要用于大口径、低静压,现场直管段距离很短的气体流量测量。   材料   喷嘴:铸铁   喉部:卷板,3号钢   出口锥管:卷板,3号钢
特性

  文丘里喷嘴是根据Berboulli射有引力原理,用合理的几何曲面参数设计面成,能形成大流量的循环,具有防止堵塞的喷射孔。当高速的液体经过喷嘴时带动发其周围的液体进入喷射形成循环,这部分液体与泵出的溶液混合从而提高了循环的溶液总量,喷嘴能产生4:1 的流率比率,所以装有混流喷嘴的小型泵能用于大容量的流体循环,而节省各方面的能耗。. 混流喷嘴的排布:在大型溶液槽中,环形排布比单一排布有更高的混合效率。喷嘴应尽可能的安置于容器底部以达最大的流通率。连接尺寸和材质的选择:混流喷嘴由加玻璃纤维的聚丙烯和316 不锈钢所制,具有良好的抗化学性和腐蚀性,耐久性,常用于清洗,涂装及混全。聚丙烯有1/4" 、3/8" 、3/4" 、1-1/2 或外螺纹连接尺寸,不锈钢的有3/8" 、3/4" 、1-1/2 或外螺纹连接尺寸。PVDF 材质的常用于电镀工序以去除阴性一膜层,电镀液由排列在电镀槽中的喷嘴在线路板表面开成不断循环而提高电镀效果。
作用
  气体流量计的标定   气体流量测量   发动机的流量性能标定   汽车零部件流量性能标定   车量排放系统流量测试   容积式压缩机流量性能测试   阀门流量性能标定   管道流体流量的限制   高速气体流量计的保护   流量标准的传递
设计特点

  文丘里喷嘴At型实心锥形喷嘴可应用于废气脱硫、除尘到气体冷却等多种领域。配管尺寸可大到4英寸。 这些较大流量的喷嘴可使液体在给定尺寸的管道上有效地实现最大流量,畅通的通道设计可防止发生阻塞现象。在0.07Mpa压强下,流率为333至2612升/分。这些实心锥形喷雾喷嘴的配管尺寸有2英寸、3英寸、4英寸三种尺寸,喷流角度为60-120°。 这些喷嘴具有精确的影响叶片角度,可使喷雾液滴分布均匀,得到极佳的覆盖面。喷嘴也可按客户的安装需要定做,有几种耐磨损材料(硅碳化硅、氮化硅、增韧陶瓷、聚氨酯橡胶等)备选。

游客

网友:
大侠,补充一张局部工艺流程图,和参考图,以及市场上报价图,请查看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者玩意,甚至这个行业也是才接触不久,而公司所提供给我的资料也就仅有的一些图纸,到目前为止我也还不是很确定它的原理,我会根据大家所提到的问题,回去询问一下!

网友:
呵呵,挺热闹的,那就再说一些,楼上有人说得对,你这个东西确实没弄明白好像有点直接了哈哈.我从头上说,首相你要知道的是工艺要求,我感觉就是比例量,多少的酒中加入多少的氧,这个应该是和该死的口感之类决定,有这个比例后你要有流量的要求,再来设计你的管道大小,这样你就可以知道速度,计算出雷诺数来进行分类,然后就是你要要求的真空度,按照要求的真空度来设计你的那个缩口,当然尽量流导要小点,这些都可以查手册,有了真空度再去设计你要加入的氧,还是流量和压差流导.
我自己觉得你要知道饱和蒸汽压,还要要紊流的便于混合,
其实完全不可以这样,两个流量计精确控制,混合.

游客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的是(啤酒的)工艺要求,...”,这很重要,是设备设计的前提!

楼主:
如果还学要我提供些什么的,请说,尽量找来。

网友:
您好,谢谢您发的图片及资料。关于这个我也不太懂,搜索了一下,得到的相关信息如下。
---------------------------------------------------------------------------------------------------------------------------
气液混合器利用射流器与静态混合器组合而成的一种用于气体和液体混合的专用混合器。
射流器(气液混合腔)又称水射器,根据文丘里混合管的原理,将流体的静压能转化为动能,然后挟带另一部分从支管中进入的物料一起进入混合管内混合。它是由喷嘴、吸入室、扩压管三部分组成,液体以高的速度从喷嘴喷出,高速流动的液体通过混气室时,会在混气室形成真空,由导气管吸入大量空气,空气进入混气室后,在喉管处与液体剧烈混合,形成气液混合体,由扩散管排出。独特的混合气室设计,强劲的水流与空气混合喷射,使搅拌均匀、完全,产生的气泡多而细腻。
--------------------------------------------------------------------------------------------

从文中描述来看,还是很适合啤酒工艺的,呵呵。

1. 看您的  的白地黑线的图,中间的变细部分,有细管往里面充气,但是总觉得细管的角度应该折向水平。

2. 看您的照片,(唯一那张照片),没领会错的话,是从右往左流动,充氧,经过细管,然后通过窗口看混合状况,如果我理解错了请纠正。问题在于,文丘里管,一般来说,是先急速缩颈再缓慢扩径,国内外的教科书及网上资料都是这样的,我没见过实物请见谅。急缩颈的目的是使流速迅速增大压力迅速减小,产生真空或者负压;缓扩径的目的是恢复管径并且减少压力损失。而照片中是先缓慢缩颈再急速扩径,与一般情况是相反的,这点我不是很理解,也许您有相关资料为基础,那么希望能简单解释一下,在此让我们学习了。

3. 看5.jpg那张图片,就是有很多很多绿字那张图片。视窗在右边,貌似是从左往右流,在右边看混合情况。但是看左部的直角喷嘴是指向左边的,又像是从右往左流,抱歉我在图中没找到流向符号。所以不是很明确流动的方向。另外一点觉得注意的是,中间的细部,貌似是文丘里管,但是貌似两端都不是急缩颈,也不是缓扩径,这点不是很理解。同样,如过您有相关文献做基础,则希望能简单解释一下,请允许我们再次学习了。

再次感谢您辛辛苦苦花功夫冒风险贴上来的图片,同时觉得如果能加一些说明文字会效果更好,避免因猜测而引起的不必要的时间损失。前文如有叙述不当,还望海涵,请多关照。

ps:都十年没看过化工工艺图了,真是怀念。

以上。

网友:
不懂这个,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