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焊加工,请教

楼主(2012-06-06):
球体和圆柱体的摩擦 焊加工,,,球和圆柱体都是加工好后焊接,,,,,,精度要求比较高,  不知那里可以加工,请大家帮忙介绍.     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你是要找工件的加工呢,,,还是说找对工件进行摩擦焊焊接

楼主:
如果加工出来经济性好的话就不用摩擦焊了,,,就是觉得直截加工的话经济性不怎么好才想找摩擦焊接工艺

网友:
如果没有密封要求,为什么不考虑激光焊呢?

网友(2019-07-17):
如果想要焊接,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到了,详细了解请加qq 2820526455

网友:
可以直接加工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