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花键轴代号表示什么有意思?

楼主(2012-06-06):
有一泵的花键轴标注如下图所示,请教各位该花键轴的具体参数?

网友:
建议查一下标准。

网友:
这是美制螺纹,1/4   20牙
UNC----统一制粗牙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去吧。

谢了~~~~~~~~

网友:
貌似想换轴?还是别拆的好!

网友:
是要查一下标准,我们也做过这样的,好像是外贸的

网友:
是,我们看过这样的图纸,有英制美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