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调整CAD中标注线段长短

楼主(2012-06-06):
我的零件较小,标注时,标注线较长,尺寸数字离线段较远,容易混乱,请教各位前辈怎么调整呢。因为画图时要清晰明了最好。

网友:
修改标注样式就可以了。选文字。

网友:
调整全局比例应该可以做到,你这个零件太小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CAD2010的话,在标题栏会看到注释命令, 选下面的第二个标注样式,里面进行修改.....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点击分解符号后将标注分解,不但可以移动数字到任意位置,还可以对标线长短进行剪裁。

游客

网友:
不用分解也可以设定将文字放置于任意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点击分解符号后将标注分解,不但可以移动数字到任意位置,还可以对标线长短进行剪裁。

老大不要误导别人,初学还行,天天画图这样能累死

游客

网友:
的确如此,偶而个别的改几个还可以,多了就要从新设置了。

网友:
设置里面的“文字偏移”数值即可,最直接的是在标注样式中标注,在文字选项卡中也有个偏移数值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不要误导别人,初学还行,天天画图这样能累死

六角车现在退休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用的是CAD2008.我在“标注样式”里试了好几次,都不好,不知道怎么设定。哪位老师能具体述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按D键--修改--文字--设置从尺寸线偏移数值

游客

网友:
这个5改为1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我一会试一下。' o9 A: }- t! {

网友(2013-11-18):
按D键--修改--直线--尺寸界线--起点偏移量   修改为合适的数值

网友:
进入尺寸编辑菜单,修改文字项里面的“从尺寸线偏移”的数值,数值越小文字就越接近尺寸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