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单边松丝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6-06):
  高手们 帮帮我吧!

   我有台线切割总是单边松丝,紧过的丝不到一两个小时又松了,Y轴方向还特粗割薄的工件凹凸状非常明显, 愁死了。

网友:
同问,丝筒换了轴承也不能够解决问题

楼主:
是新机器不到一年,轴承导轮导电块包括油什么的都换过了,可还是这个样

网友:
期待楼下高手解疑

网友:
是不是2手山寨机

网友A(2012-07-20):
楼主所讲的问题,绕丝筒的导轨磨损了,要拆下来拿去磨一刀可以解决

网友(2014-01-14):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讲的问题,绕丝筒的导轨磨损了,要拆下来拿去磨一刀可以解决

绕丝筒的导轨
是什么东东?

网友(2014-06-01):
你用的乳化油还是乳化皂啊?

网友B:
这个情况很普遍,都出现在山寨机上。一 般名牌机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很普遍,都出现在山寨机上。一 般名牌机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主要运丝系统加工不行,走丝桶来回是倾斜走的,或者走丝桶两头有大小。
遇到这样的机器,尤其是新的,就基本定型了无法解决。除非换机(毕竟换走丝系统不如换机了。

请问你的是什么机器啊。

网友(2014-07-06):
什么牌子的机器啊?我们厂现在也有这样的情况。单边松丝。牌子是荆州卓盛的。不知道你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这个情况,最主要的是运丝机构的问题。比如:丝筒.导轨.传动连接件等。

网友(2017-04-23):
把丝桶拆下用外圆磨磨一下,可能丝桶不同心,我的就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