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拉深模 和 拉深几次的问题

楼主(2012-06-06):
我做的是第一次拉深模,是不是这个盖只要经过一次拉深?

网友:
一次拉伸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图纸有不明确的轮廓形状和尺寸,如果要和图纸一个样轮廓,拉一次后将需要2次以上的整形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有不明确的轮廓形状和尺寸,如果要和图纸一个样轮廓,拉一次后将需要2次以上的整形工序。

?没看懂。。。

游客

网友:
图纸里有多处是非钣金成型的轮廓;再就是底面厚度和1.0不成比例。这些都是问题。

网友:
外形無特殊要求,一次也可以;要求外形,後面再加一步整形的。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一次就够了

网友:
怎么没有工差呀?

网友:
两次引伸好

网友(2012-07-10):
视制件外观质量而定, 后面是否需要整形工序?拉伸一次应够了

网友:
加一步整形的。

网友(2012-09-06):
一次拉伸,一次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