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判断齿轮泵的内在质量可以吗?

楼主(2012-06-06):
请教大侠:如果用扭矩扳手去盘动齿轮泵的输入轴,所测得的扭矩数值是否可以用来判断齿轮泵的内在质量?为什么?

网友:
没听说过。。。

网友:
肯定不可以,内部配合间隙多少不知道,同轴度不知道。

网友:
高压和低压齿轮泵区别很大,侧板压力不同

网友:
不行的。仅仅能反应一个启动的摩擦力矩,其他都没法反应的

楼主:
这个启动摩擦力矩是由一系列的摩擦配合构成的,而这些摩擦配合的一部分又和泵的内泄有一定的关联。也就是说这个启动摩擦力矩是否可以间接反映泵的内泄程度。这个启动摩擦力矩数值大,则可能这个泵的内泄可能就大,反之就小些。

网友:
这好像太不靠谱。

楼主:
这个启动摩擦力矩是由一系列的摩擦配合构成的,而这些摩擦配合的一部分又和泵的内泄有一定的关联。也就是说这个启动摩擦力矩是否可以间接反映泵的内泄程度。这个启动摩擦力矩数值大,则可能这个泵的内泄可能就大,反之就小些。
如果是这样,我们是否可以以此来初略判别一下同型号齿轮泵的内泄程度?

网友:
不行的,什么也反应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启动摩擦力矩是由一系列的摩擦配合构成的,而这些摩擦配合的一部分又和泵的内泄有一定的关联。也就是说 ...

只有你确定零件和装配都合格,你的说法才成立。

楼主:
我们所做的正是针对合格产品的,且仅仅是想对供应商的合格产品----齿轮泵先做一个粗略的筛选,最终“测试是液压的灵魂”。望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