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原点如何定位

楼主(2012-06-06):
    我现在要搞一台非标点胶机  机架都做好了 但是现在 我不知道怎呢设计 原点好哦
  是用机械式的  还是 电子 反射 还是其他什么的   精度怎么样
我现在用的是 OMRON的 接近开关作为三轴联动点胶机 的原点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可以的,电机带编码器就行,以前的老机床都是这种结构。
两个限位开关,一个用于报警,在最头上,一个靠里一点,超过一个螺距。压到原点开关后开始寻找编码器的0点,通过设定原点到编码器0点的编码数设置原点位置,总计的设定距离不能超过一个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电机带编码器就行,以前的老机床都是这种结构。
两个限位开关,一个用于报警,在最头上,一个靠里 ...

多谢你的回答  等了这么久终于有人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