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圆筒内接测圆柱最大体积

楼主(2012-06-06):
           求高人指点。

            一个圆柱筒内接一个圆柱体,要求圆筒与圆柱体中心轴垂直。求内接圆柱体最大体积?

楼主:
求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通过二维做出来

网友B:
简化成2D就比较清楚,
一个圆内接矩形,求内接矩形的最大面积;             ---- 内接矩形应该为正方形,此为内接圆柱体厚度
再需符合矩形的最大边不可大于圆柱筒的长度。      ---- 正方形厚度最大值不可大于圆柱筒的长度,此为内接圆柱体直径

这样应该就可以计算出内接圆柱体最大体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化成2D就比较清楚,
一个圆内接矩形,求内接矩形的最大面积;             ---- 内接矩形应该为正方形, ...

         你理解错了,,不可以理解为2D圆内接矩形。要按3D立体分析!具体怎么分析计算我还是无从下手。所以请前辈在仔细考虑考虑

游客

网友:
Proe会用吗?里面有个优化计算的,包括这些简单的优化,还可以做应力应变优化计算。 不过应力应变计算没有ansys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二维做出来

       怎么二维分析,希望具体点

网友:
编辑一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导数求极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二维分析,希望具体点

列一个数列吧,设圆筒的内径为10,你根据改变里面的d和h的变化,通过V=3.14d²h,列数列出来,答案就出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列一个数列吧,设圆筒的内径为10,你根据改变里面的d和h的变化,通过V=3.14d²h,列数列出来,答案就 ...

           楼上画图的大哥已经算出来了,导数求极值,高数问题。不需要列数列吧

网友:
恩,我跟你说的是最简单的方法。导数的方法更牛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画图的大哥已经算出来了,导数求极值,高数问题。不需要列数列吧

7号楼主的方法是更科学的,学习啦。
不过有点小问题,V={4(R²-X²)}*3.14*2X,底面积x高

游客

网友:
多谢提醒,已更正,谢谢!

网友:
7楼的已经给出这么详细的解释了···就是找出里面的圆柱的直径和高德关系就好了啊···

网友:
哇 。。。这还能引导出这么多高手,,,棒

网友:
列方程,求极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理解错了,,不可以理解为2D圆内接矩形。要按3D立体分析!具体怎么分析计算我还是无从下手。所 ...

PRO会一点不是很好,Solidwork会用,不过不知道可否有你所说的那些优化设计。请教

网友:
用函数 求极值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