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克液压管型号,230SCF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6-06):
最近买了根派克油管F731C9C9303016-900+230SCF,其中230SCF是什么意思。哪位能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
发个表,派克的型号定义全在里面,不过管子的具体参数没有,太大了

网友:
按照派克的编号规则, 最后面应该是表述护套的! 但是派克没有这种编号的! 应该是供应商瞎编的!!

网友(2013-03-30):
有可能是加了2个接钢管的接头

网友:
需要研究。

网友(2017-02-04):
应该是4楼的说法,2*G30SCF,两个碳钢的30卡套转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