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6 二型 为什么报警 GOOX 55 Z2 ?一生大师留步

楼主(2012-06-06):
G76 二型 为什么报警 GOOX 55  Z2
 G76 X45.4 Z -100 K1.3 D0.6 F2  A60 P2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估计一生大师的系统和你不一样吧·  不好说·   期待一生大师出来指点 小弟同样困惑  10/11储存器格式格式调用需要改什么参数?

网友B:
     请大家不要叫我什么大师了,真的让我很为难...
楼主你首先弄清楚G76 P2是什么样的切削方式,再找找说明书看看相关参数设置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你的系统是什么系统..我以前用的HAAS老版本的系统 G76 多型切削是系统选项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一生大师的系统和你不一样吧·  不好说·   期待一生大师出来指点 小弟同样困惑  10/11储存器格式格式调 ...

储存器这个我不了解..不好意思,帮不到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大家不要叫我什么大师了,真的让我很为难...
楼主你首先弄清楚G76 P2是什么样的切削方式,再找找说 ...

在数控车上称你大师是不用质疑的啊 我的是发那可OI-TD系统  说明书上写G76有4中加工方式 我说的是第二种错齿切削 我按说明书上 上机试了 就是报警  G71二型 可以的 是不是有什么参数需要修改? 还请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数控车上称你大师是不用质疑的啊 我的是发那可OI-TD系统  说明书上写G76有4中加工方式 我说的是第二种错 ...

   错齿加工肯定是可以的..这个功能我也没有使用过,一般加工大螺距我一般都是用宏程序,所以不清楚需要修改哪些参数..你可以问问系统厂家的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