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和钼还有铜和纯钨怎么焊接?

楼主(2012-06-06):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希望大家给予帮助,谢谢。。

最近手上有一批电极要做。电极是由纯铜和钼焊接在一起的。还有铜和纯钨焊接在一起的。。
查了很多资料,网上也搜索好好久,一直没解决,,想在这里问问,关于铜和 钼,以及铜和钨 焊接方法和工艺,
。。
谢谢大家帮忙。。

还有钼能用普通机加工方法加工外形么?纯钼的硬度是多少?是否能加工

纯钨也有同样问题。?

网友:
1、可以用铜焊焊接。
2、钼可以车、铣加工。

网友:
这个产品最好用钎焊方法焊,焊过铪电极

网友A:
什么形状的?要求接触强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形状的?要求接触强度吗?

下面是圆的铜座,上面中间镶一个方的钼块。钼的形状是四方的。然后再雕刻成一个形状。。钼不用承受多大的力,使用的时候钼块是朝下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是圆的铜座,上面中间镶一个方的钼块。钼的形状是四方的。然后再雕刻成一个形状。。钼不用承受多大的 ...

要求底座的接触面积多大?底部厚度是多少?
我觉得用我的电子束焊可以搞定,从底部穿透焊过去,不过表面会鼓起来一点,要再加工一刀。

网友(2012-10-21):
楼主,我公司经常做这种镶嵌,1.使用钎焊工艺焊接,2.选择好焊料。3.注意焊接后铜部分恢复时效。有什么问题可以探讨

网友:
用银层做钎焊
为什么用纯铜做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