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反转的疑问,请教

楼主(2012-06-06):
步进电机可以通过PLC控制正反转的吧?但为什么还有一种叫可逆电动机(我在东方马达的样本上看到)

网友:
如果正反转频繁,

网友A:
以下内容摘自百度知道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04425183.html(a)这类电机只有一个线圈,靠导磁钢板制成指型交叉磁极,对于转子的磁铁对应极性是随机的。它的转向只与通电瞬间的电压极性和相位有关。(b)电机选型原则:如果仅仅需要电机提供长时间单方向的动力输出,而且成本要低,就选普通感应电机;如果需要频繁正反转,就选可逆电机;如果还需要中途急停,就在可逆电机上加刹车(你所说的刹车电机);如果要经常改变速度,就选调速电机如果要经常改变速度还要频繁正反转还要中途急停还要停得比较准确就选步进电机;如果除了要实现上述要求还要求在高速低速恒扭矩还要实现和很多电机或系统等实现全自动控制还不怕贵,那就用伺服电机吧;

网友B:
可逆电动机,就是给电机加了一个“可逆磁力启动器”。它的原理就是在一个简单的接触器继电器电路
的基础上加一个连锁,使得电机在换向的时候不用停机。一般,这种可逆电机里面还加了一个整流
灰度,将交流电转变为直流,用作电机的制动。当电机停止转动后,迅速给转子一个直流电,这就是传说中的
“能耗制动”原理。一般电机正反转,用接触继电器电路控制就行了,没必要搞PLC,一个PLC多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逆电动机,就是给电机加了一个“可逆磁力启动器”。它的原理就是在一个简单的接触器继电器电路
的基础上 ...

我刚知道有这电机,再问一下,那它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反转?

游客

网友:
翻转当然需要按SB了

网友:
根據個人理解...可逆轉電機泛指單相異步電機
如 IK 對應 RK  因單相異步電機轉向由電容器決定,也因此改變電壓與電流相位角,得以啟動,所以在以高速運行的單相異步電機若直接改變電容方向

网友:
並不容易得到確實的轉向,因此廠家在原來IK的系列上,於轉子端面上加了4支付上預壓彈簧的耐磨棒,已達到當電源脫離瞬間將因預備的摩擦力
,令轉子迅速停止並得以順利轉向(反轉)就成RK系列

网友:
因此我們在拿到所謂可逆RK系列時外觀直覺上跟IK是一樣的,如長度,外徑,但如果細心一點可以發覺再電機尾端還是有不一樣,多了一塊小圓盤,拆下圓盤就會掉下彈簧跟耐磨棒

网友:
因此這個系列的R 跟電機尾端加了轉速發電機的R,在字面解讀上教會混淆.

网友:
這個  R 可逆轉電機因與一般勵磁或負勵磁機種最大的不同即為它不論何時都存在極大的阻尼,也造成電流會比IK大,溫昇也高,所以說明會告訴你它是30分鐘額定值,超過這個使用時間,溫度可能超標,也就是說,可逆轉電機適操作於短暫位移或較為頻繁轉向場所,如調整機構....

网友:
使用時機與一般機械制動或電子制動是不一樣的,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電子制動器一起使用,.......賺點數!!

网友(2012-11-05):
引用 网友A:
以下内容摘自百度知道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04425183.html(a)这类电机只有一个线圈,靠导磁 ...

说的太好了

网友(2013-01-10):
第一次听可逆电机,麻烦各位举个具体的应用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