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宏程序

楼主(2012-06-06):
#1=#4+#26; 进刀点相对球心Z坐标
#2=SQRT[#4*#4-#1*#1];切削圆半径
#3=ATAN#1/#2;       角度初值
#2=#2+#7;
G90 G0 X[#24+#2+#7+2] Y#25;
   Z5;
G1 Z#26 F300;
WHILE [#3 LT 90] DO1;  当进刀点相对水平方向夹角小于90度时加工
G1 Z#1 F#9;
   X[#24+#2];
G2 I-#2;
#3=#3+#17;
#1=#4*[SIN[#3]-1];Z= - (R - RSINθ)
#2=#4*COS[#3]+#7 ;r=RCOSθ+r
END1;
G0 Z5;
M99;

X(#24)/Y(#25)------球心坐标
Z(#26)----------------球高
D(#7)----------------刀具半径
Q(#17)---------------角度增量,度
I(#4)------------------球径
F(#9)-----------------走刀速度

以上程序具体什么意思  求解释  谢谢啦

网友A:
#26是座標還是長度

网友:
学习中 等答案...

网友B:
这么简单的东西懒得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东西懒得看。。

求解释啊  大哥

游客

网友:
相信自己。只有自己才可以战胜它。别希望别人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是座標還是長度

我根本不懂哎、、、、

楼主:
引用 楼主:
求解释啊  大哥

那你也得引导下吧   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是座標還是長度

应该是长度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长度吧

建议拿出说明书看看宏程序,如果你一点编程基础和几何基础没有给你把每行写上注释你还是看不懂。
自己先看个大概,有部分不懂的再来问。
这个宏程序应该是用球刀来加工这个半球的,可以指定半球的起始位置,也就是可以加工不到半个球,加工方法就是改变Z值,同时改变刀具到中心的距离,一圈一圈的加工逼近。

游客

网友:
不好意思,没仔细看,的确是自上往下走,每1度一圈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用平底銑刀一圈一圈的往下銑個球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拿出说明书看看宏程序,如果你一点编程基础和几何基础没有给你把每行写上注释你还是看不懂。
自己先 ...

大部分都看得懂  就是有一点不明白
G1 Z#26 F300  #26的值是-30吗  ?
这个球面应该是从下往上走才对啊   那为什么是负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部分都看得懂  就是有一点不明白
G1 Z#26 F300  #26的值是-30吗
这个球面应该是从下往上走才对 ...

#26数值是调用的时候给的,不是-30.
这个程序调用的时候应该是G65X _Y_Z_……P_。#26等于Z后面的数字,#24是X后面的数字,说明书中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