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了一批台阶轴,有个别几件做到25.01,还有用么?

楼主(2012-06-06):
今天做了一批台阶轴,尺寸为小头25-0.007/-0.02 ,大头是35-0.009/-0.025 。 可加工25这档尺寸的时候,有个别几件做到25.01,  不知还有没有用 ?25这档尺寸是装轴承的。。。。

求经历过的大侠请教!谢啦

网友:
25.01装得下轴承内圈,本来轴承内圈相比外圈是要紧配些。应该不影响使用。如果怕,就在车床上用细砂纸打一下。

网友:
砂纸打下

网友:
砂纸是个好东西

网友:
用外圆滚压头,光洁度尺寸都可以保证。

网友:
既然是可以直接车成的轴位,就不较真儿。和光洁度有很大关系。

网友:
如果量大就用滚压头、效率高。光洁度好。

量小就砂纸打了。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