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孔收尾和肩距,请教

楼主(2012-06-06):
    是内螺纹啊!!查过机械手册,觉得肩距过长了(产品要求),我想能不能把肩距改为和退尾一样长呢,或者留个p(螺距)也可以的。 这样能不能做到,最短是多少,   一般设计是(5-6P)
    以上这些和加工的工具有关的,那很短的退尾是多少呢?反正以上这些问题呢就是 短 短 短。。。。。。。。我要最短的退尾,最短的肩距。     车间的师傅对这些应该比较熟悉吧。。
    劳烦各位,哈。
    忘了说,孔是用M3的螺钉,  我说的是配套的内螺纹孔不是螺钉,不要搞混,谢谢。

  把收尾说成退尾了,不好意思,不过不影响理解。

   收尾的产生是丝锥的前端锥度产生的,(我说的内螺纹都是丝锥加工的,就是钻床,不是车的)
   肩距的产生是防止螺钉顶到孔底面,当然有时候是需要顶到底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防止丝锥碰到底面断掉。

   以上这是本人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综合上面的理解,收尾1P,肩距2P,肩距比收尾大1P。   实际就是1P,1P     M3的P是0.5 (粗牙)
  所以螺纹线距离底孔面是1mm。

   说到这,那受力不大的较短的孔应该是  4P+2P =6P    等于3mm, 自己猜想的,没实践过。

   好像挺怪的,专研这些问题,呵呵。

网友:
螺纹底孔最少也要比螺纹实际深度长2-3个螺距的,可以购买那种加工盲孔螺纹的丝锥,切削牙最少的那种。
你说的肩距是指什么?

楼主:
我顶顶   不要沉了,,,,顶

网友A:
有点乱。想要最短的退刀一个螺距。A=X=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乱。想要最短的退刀一个螺距。A=X=P

谢了。还有钻孔的锥度最大为多少,一般是120,有170度锥度的吗?

网友:
太天真了,丝攻攻的,还管这些做什么,只要深度够了就可了,还有就是M3也是小螺孔,顶面的引入导角也不用管的!

网友:
手册上都可以查得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还有钻孔的锥度最大为多少,一般是120,有170度锥度的吗?

我记得好像最大的有140°的,170°没见过。A=X=P这种极端情况丝锥比较坑爹,买都不好买。一般最短留2-3P。

网友:
小儿科吧,想短,磨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最大的有140°的,170°没见过。A=X=P这种极端情况丝锥比较坑爹,买都不好买。一般最短留2-3P。 ...

好的,谢谢啊,又长见识了。

网友:
丝攻磨一下,要多短就多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