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编程问题,四轴新手请教大家

楼主(2012-06-06):
我用的软件是Master CAM X5,现在为一叶轮编制好程序以后发现机床的A轴转动头摆放位置与编程位置相反,这样的话进退刀恐造成扎刀,现在想让编程位置与机床A轴转动头摆放位置一致,蒙求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A:
是不是。MASTERCAM四轴后处理的问题!_多轴机械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MASTERCAM四轴后处理的问题!_多轴机械论坛

应该算是吧     现在冒着扎刀的危险把进退刀关了

网友:
呵呵,多研究一下后处理。应该改一下后处理出A轴的方向反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