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上面打螺钉,有什么好的工艺方案?

楼主(2012-06-06):
最近想到一个问题,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比如有40x40x3的方管焊接成的框架,其外部需要有盖板封起来。盖板的固定方式有什么好办法?
现在使用铆钉将盖板铆接在方管壁上,发现容易脱落;使用螺钉固定的话,因为方管壁厚的限制,螺钉规格又不能大,怕不牢固(别说打一排螺钉啊)。焊接方式不考虑,因为焊后盖板变形严重,不美观。
有经验的指导一下,谢谢。

看到桌子上有一种螺钉如图,知道其中的螺钉叫什么名字,有什么标准可查,在那里可以买到吗?

补充内容 (2012-6-16 08:32):
问题已解决,参见本人24楼的回复。

方管上所用螺母

方管上所用螺母

网友:
买吧,买不到就加工呗!

游客

网友:
方管打孔。反面焊上螺母,用长螺钉固定。
这个叫拉铆螺母。不过需要专门的拉铆头。小批量生产使用。还有更牛的热熔钻。有兴趣网上可以查查
这个类似堵头吧,不是固定用的吧?

网友A:
采用自攻螺钉如GB/T846等,专门用于薄钢板的螺纹联接

网友:
外面的盖板用折弯机加工成折弯件,再与方钢管内部焊接,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钢钉打,击钉枪快速击发,快速紧固美观可靠,强度和焊接差不多

网友:
三楼所说自攻螺钉如GB/T846

网友:
打一排螺钉,美观。
将方管打透,这样连接强度就够了。
或者用热钻在方管壁上钻孔,然后攻丝,攻丝深度就可以大于壁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自攻螺钉如GB/T846等,专门用于薄钢板的螺纹联接

GB/T846看了下,是自攻螺钉,但是盖板厚了的话,钉头会露出来,不美观,不防松。
拧紧时会不会很费力啊?

我的想法是,找找看有没有可以使用普通螺栓的零件可以配用。

网友:
你想螺纹连接的话  就试一下螺柱焊机! 很方便的!

网友B:
哦   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是什么材质的?

普通碳钢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碳钢管。

螺柱焊机 焊接一个螺柱在管壁上 这样你觉得麻烦不? 这种方式很牢靠的!

网友:
”铆钉将盖板铆接在方管壁上,发现容易脱落”对此情况可以使用可以对锁的铆钉,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帮你设计几款。
需要提供资料:板料厚度,材质,板孔直径等等

游客

网友:
谢谢,铆钉方案暂不考虑了。因为机器内部还有些需要螺纹连接,所以直接考虑使用螺栓副了。 正在找可以用于钢管上的螺母。

网友:
这种螺母叫铆接螺母

网友:
我厂用沉头螺钉,不会高出平面

网友:
楼主找到好的方法要上来分享下啊,这个是比较常遇到的问题,以前不注意外观,随便焊接上去就完了。

楼主:
努力中啊。

网友:
像楼主这种情况我们多是用拉铆钉直接铆上,外观也好看。美中不足就是不方便拆卸。
你发的照片是铆螺母,多用于配电柜固定机柜用。也可以考虑,不过会凸出型材,外观也不好看吧。

网友:
这是铆螺母,市场有标准件

网友:
我也来说说我的想法, 看图似乎是用过盈配合将一个外面圆面内部有螺纹的零件与方管上的孔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
推荐你用 :齐平螺母

楼主:
找到了。有一种拉铆螺母可以用的。其应用于铆钉类似,区别在于其内部有螺纹可用做固定。
广州罗维特有此产品供应。
感谢以上网友的帮助。

网友:
谢谢楼主找到方案后能特意上来分享一下,学习了。

网友:
刚北京展会上见过 在薄板上冲一个窝出来

网友:
用热熔钻钻孔可以自然形成台阶,然后攻丝。

游客

网友:
见识了
对 就是这个

楼主:
楼上的这个工艺真的很强大啊。
不知应用效果如何,加工成本有竞争力吗?

游客

网友:
只需要一个热钻头及丝锥就可以完成,加工成本就是人工费。

网友C:
拉铆螺母是这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铆螺母是这种吧?

是的。大侠用过?
介绍一下优缺点,使用的注意事项呗 。

游客

网友:
哈哈,这是看到你的资料在淘宝上搜的,我也才知道这东西,好像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