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也能准确测量同心度?

楼主(2012-06-06):
三坐标能准确测量工件同心度么?不是应该拿芯棒和千分表测量么?有达人能给个解答么?

网友:
三坐标就是专门测量的很精准的仪器,不仅可以测同轴度,还可测量位置度,平面度。。。很多都可以

楼主:
准确测量可以吗?三坐标内外孔各取多个点进行测量与芯棒千分表测量哪个更准确?三坐标取点测量就是通过取的几个点计算出孔的中心,可取六个点也好,八个点也罢,根据几个点计算出的中心和实际中心会完全重合么?用芯棒千分表测量,毕竟如果孔和芯棒配合良好的话,可以认为芯棒中心就是孔的实际中心,个人认为这样比通过几个点计算出来中心靠谱多了。

网友A:
三坐标当然可以测量孔的同心度。但是,三坐标不能用来测量孔的直径,因为误差会多达几丝。

网友(点评):
请问,老兄买的是哪家垃圾公司的三座标测量机?

网友:
测同心度··同轴度等建议还是用圆度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坐标当然可以测量孔的同心度。但是,三坐标不能用来测量孔的直径,因为误差会多达几丝。

那么大侠,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由于同心度是测量两个圆之间中心的差值,那么既然圆的直径测量有问题,也就说明了测量出的圆心位置是有问题的,即测量出来的同心度也是有问题的?尤其是测量内外圆的同心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大侠,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由于同心度是测量两个圆之间中心的差值,那么既然圆的直径测量有问题,也就 ...

你说的这个问题很好,其实我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能百分百肯定的是,三坐标测量孔的直径是完全不靠谱的;而且,貌似很多厂家都是用三坐标测量同轴度和同心度的。
我不是专业搞三坐标测量工作的。只懂这么点了。呵呵。

楼主:
我也是不懂三坐标测量。但我加工的产品被检验用三坐标测下来超差。很郁闷啊……内孔外圆一次装夹加工的。我用芯棒千分表打下来是0.002,三坐标是0.03以上。奇怪不??

网友:
用三坐标测量同心度,如果两个特征距离比较远,延长误差就会比较大,特别是作为基准的那个圆柱要是比较短的情况下,要注意选择基准。

网友:
应用CMM检测同心度完全可以满足要求,但是要选好基准以及被测零件的形状误差是否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坐标当然可以测量孔的同心度。但是,三坐标不能用来测量孔的直径,因为误差会多达几丝。

不知道大侠所接触的三坐标是哪个厂家的,我以前用的蔡司的三坐标,测量内径环规时,误差都不会超过0.003,三坐标测量孔径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测量同轴度,同心度时要看零件的结构,如果需要测量的两个要素之间的距离比较远,那三坐标往往不太适合,经常会出现误差被放大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大侠所接触的三坐标是哪个厂家的,我以前用的蔡司的三坐标,测量内径环规时,误差都不会超过0.003, ...

我不是专业搞测量的,所以,也不知道那些三坐标的品牌。
但是我去过不少客户那里,基本都不用三坐标测量孔的直径的。一般用内径千分表或气动量仪来测量H7公差等级的孔。

网友:
圆形是各种零件中最普遍的结构了,如果三坐标连这个也测量不准的话,怎么可能有人花几十万去买这样的一堆破烂。三坐标的工作原理其实就是通过取点建立一个数学模型,然后再用一个个数学公式(三坐标上的命令其实也就是数学公式)去解开这个模型,所以它基本上是纯理论的东西,对于某一类的零件来说,理论上得出的数据会与零件在实际使用中的情况相脱节,所以三坐标不是万能的,并不是什么零件都适合在三坐标上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专业搞测量的,所以,也不知道那些三坐标的品牌。
但是我去过不少客户那里,基本都不用三坐标测量 ...

我也不敢妄谈你们那些客户为何不用三坐标测量孔径,我以前做测量的时候遇到过很多次三坐标测量出的孔径与用百分表量出的偏差达到0.01-0.02时,都会提醒车间操作工,千分尺该去校一下了,结果无一例外的都是千分尺出的问题,三坐标最主要的还是测量箱体一类的零件,这类零件上孔都很多,如果连孔径也测量不准,那试问这台三坐标还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敢妄谈你们那些客户为何不用三坐标测量孔径,我以前做测量的时候遇到过很多次三坐标测量出的孔径与 ...

千分尺肯定是要用环规校准的,这个不必怀疑。
可能很多工厂生产的零件批量不同,测量方法也不同。我们的很多客户都是汽车发动机厂家,规模大,零件批量特别大。在车间现场操作工都是用气动量仪测量H7的孔,快速而准确。定期定量也会送工件到三坐标测量,但是,三坐标测量报告出来之后,他们一般是看除孔径以外的其它数据。发动机缸孔的圆度,圆柱度等一般是用专门的测量设备测量。
我也查了些资料,三坐标理论上是可以把孔径测量准确的。但是,实际测量时,可能受孔的圆度,三坐标取点数量,取点位置等影响,有可能测量出来的孔径会偏小。
总之,各种测量方法都是有利有弊。适合自己厂家的测量方法就是最好的。

网友:
用三坐标测量绝对要比千分尺+棒针测量准确得多。首先棒针与孔之间存在配合误差,千分尺再测的话在存在二次误差。测量的四大基本原则中有一项就是:最小测量链原则。建议楼主先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如果用好的三坐标测量,特别是蔡司的三坐标,最好是用星形探针+扫描功能。在圆截面上扫描采取1000个点,选择滤波功能(即去除毛刺和表面粗糙度误差),测量误差可以控制在0.0002mm以下。

楼主:
楼上的兄弟,你所说的是非接触测量法,很抱歉,单位没那么先进的东西。只有靠人手工取点测量。所以我才会有疑问,靠人工取六个八个点测量计算出来圆心和实际中心的差很大么?

游客

网友:
你们俩对扫描的理解不一样,他说的还是接触式

网友:
有可能是测量方法的问题 论坛里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过同一平面上的三个点,可以做一个圆, 反过来就可以测量同心度,在同一截面上任意取三点,根据这三个点可以确定出一个圆和圆心。再任取三点确定出另一个圆和圆心,计算得出两个圆的圆心的中心距

网友:
三坐标 测量 内孔时多打几点,不会有误差的

网友(2012-07-19):
当然可以测量,但是要看什么样的零件,测量同轴度的办法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不懂三坐标测量。但我加工的产品被检验用三坐标测下来超差。很郁闷啊……内孔外圆一次装夹加工的。我 ...

  从原理上讲,这两种测量方法得出的结果不同是理所当然的。假设我们现在要检测两个圆的同心度,用CMM的话,肯定是采点,拟合圆心;这跟用芯棒的效果完全不一样,理论上芯棒只要三个点就可以定它的圆心,但CMM采点可以认为它不可能刚好采到芯棒上的那三个点。所以结果必然有偏差。而且检测同心度,CMM找到的基准要素和被测要素的圆心都是不正确的,这样误差就更大了。我这是按照GB对同心度的定义来讨论的,事实上在ASME Y14.5 2009里面,同轴度和同心度的定义已经跟GB不一样了。GB里同轴度是用理想要素拟合被测要素得来的轴线,而Y14.5里面同轴度控制的是360度任意方向上直径的中点。

  我们可以做一个极端的假设,我的一根轴做成了理想的正六棱柱,但是它的轴线跟我选的基准轴线还是理想同轴的,但是如果用CMM测的话,除非60度或120度均匀间隔采点,否则得到的圆心和轴线肯定是错误的。我觉得这样就很容易看出误差出在哪了。

  也就是说,用CMM直接测量被测要素和基准要素得到的不是同轴度,因为它还包含了形状误差,而同轴度跟形状误差是没有关系的(仅限于GB的定义)。如果非要用CMM的话,你要用检具分别模拟被测要素和基准要素的轴线,再用CMM测两个检具之间的同轴度,这样就可以把形状误差剔除了,因为检具是可以认为没有误差的嘛。

网友:
我们可以做一个极端的假设,我的一根轴做成了理想的正六棱柱,但是它的轴线跟我选的基准轴线还是理想同轴的,但是如果用CMM测的话,除非60度或120度均匀间隔采点,否则得到的圆心和轴线肯定是错误的。我觉得这样就很容易看出误差出在哪了。

网友:
我觉得不能吧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不懂三坐标测量。但我加工的产品被检验用三坐标测下来超差。很郁闷啊……内孔外圆一次装夹加工的。我 ...

我是做三坐标的,请问你是怎么样进行的测量,是否做了投影,选择的是不是同以基准面,据我了解三坐标的同轴测量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测量的方法,和主机的补偿和针尖的修正。

网友:
三坐标的功能还是很强大的,关键看你怎样使用,怎样正确评估测量数值。理论上说,只要是机械加工出来的零件,测量机都可以测量!

网友:
是可以测量的,没有那么大的误差。要看测量工件的质量怎么样,工件的整体质量对三坐标测量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