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外圆刀问题,怎么磨刀能避免这种情况?

楼主(2012-06-06):
我刚开始车轴工件类两三个月,我磨的90度外圆刀大部分老是打刃,刃口上都是豁口。
还有就是刀头下面的铁被掏的厉害,严重的刀头基本上没怎么用,下面的刀杆
都空的没法用了。我知道自己刀磨的不好,怎么磨刀能避免这种情况吗?
谢谢.

网友A:
如果是粗车,余量较大,你的刃口不要磨的太锋利,因为太锋利的刃口强度必然不够,容易崩刃。
至于刀杆磨损厉害,是不是刀杆本身硬度不够呢?车刀杆对材料和硬度都有要求的吧。

网友:
你可以让刀出长卷屑,从刀槽里出来,就可以避免底下掏空的现象

网友:
你磨得刀子很好,不用修改了,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粗车,余量较大,你的刃口不要磨的太锋利,因为太锋利的刃口强度必然不够,容易崩刃。
至于刀杆磨损 ...

厂里自己割的刀杆,但是别人磨的刀不是这样,
我有的也不掏,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

网友:
跟材料也有关系,

网友:
铁屑留向不对,我磨得刀也这样的。呵呵!!!

网友:
直线加圆弧型断屑槽
要磨圆弧的断屑槽
不要太深太宽
加0.3负刀棱
靠调节转速和走刀量控制切屑流向

网友:
跟材质有关系  但是改变转速  走刀量 也可以避免 我感觉 断销开宽一点 浅一点 出e 形销 应该就不那么掏了 出长卷销也行 就是要注意让它断  不要太长   掏空主要原因应该是 刀出C 形销 总是打刀头的下面  我也是新手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圆弧型断屑槽,槽要小。

网友:
刃倾角为0,或为副。

网友:
你直接磨成成型刀的角度,耐用而且很好
槽稍微比成型刀宽一点深一点,2.5左右的宽度,1.5左右的深度
这样铁屑就顺槽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