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槽的铰刀和螺旋槽铰刀,在使用上有何区别?

楼主(2012-06-06):
直槽的铰刀和螺旋槽铰刀,在使用上有何区别?
PS:这几天,我们厂的缸盖线用加工中心铰空,但是加工3-4个工件,铰刀就不好用了,感觉很费,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螺旋铰刀排屑顺畅,刃口锋利,加工光洁度好,直槽的铰刀加工出来孔真圆度好但只限于铸铁和铝合金加工。

网友:
你们的缸盖是铝合金的吗?孔的精度是H7吧?

如果是铝合金的缸盖,一定要用PCD铰刀才能保证孔的精度;硬质合金铰刀容易粘屑,造成孔的直径超差;

网友(2012-08-03):
支持前排同学的发言。

网友:
版主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可能是高硅铝对刀具磨损较大,但加工3-4个就磨损了的话刀具材料本身可能就有问题。

网友:
螺旋槽排屑好,适用与韧性材料,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