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可不可以只保留镜像零件

楼主(2012-06-06):
solidworks可不可以只保留镜像后的零件或特征,删除源零件或特征,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
针对零件,使用 / 镜像实体(去除勾选合并实体)命令,而后插入/特征/删除实体。不知是不是你所要的。

网友:
我认为不能。

网友A:
隐藏或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隐藏或切除

隐藏了出零件明细表就没有隐藏的零件吗

网友:
proe好像可以

网友:
二楼说的对,用删除实体命令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隐藏了出零件明细表就没有隐藏的零件吗

有。
不想要的话改用切除

网友:
用黑色的删除命令

网友:
二楼的方法在特征里面可行,草图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