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准备做一台热轧带钢的AWC和AGC系统,伺服阀使用问题

楼主(2012-06-07):
   我们准备做一台热轧带钢的AWC和AGC系统,此轧机是全连轧,卧式有芯收集,粗轧辊宽850
   虽然以前也做过,但是基本上是别人提供图纸,知其然不知所以然
   对于同样规格的伺服缸有的人选用G761的伺服阀,有的选D661的伺服阀,我想问下这个选的原则是什么?
   伺服缸的速度按多大考虑?一般标示5mm/s,有的说只要能够满足伺服缸能达到3mm/s就能满足,请高手指教
   还有系统油源的确定,因为现在基本上是用恒压变量泵,需要和蓄能器组配合使用,不知道油源的流量确定和蓄能器的选用有没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计算方法,可以就按我公司的轧机配备给出计算:粗轧机:五平三立,五台平辊轧机APC缸径:Φ650,三立AWC,缸径:Φ220,精轧机一立,八平,立辊APC,缸径:Φ220,平辊:Φ600
   我先说说我们的设置:这两部分系统流量均是:720L/min,蓄能器(站内部分)50LX8,伺服阀供油口处另加一10L蓄能器APC(平辊)和AGC均选用D661-3538系列伺服阀,AWC和APC(立辊)选用G761(63L/min)
   我想问下如果只是按轧钢状态即伺服状态需要油源的多少?
   还有G761(63L/min)此阀的阶跃响应比G761(4、10、19、38)差很多,同等百分比流量所需时间基本上都是后者的两倍时间
   还有一个疑问我看到有的AGC控制系统缸径:Φ700,它也选用G761(63L/min)的阀,越想越觉得不能确定

网友:
你这个规格的,比较简单,主要是计算一下响应,这个与整个系统设计有关系,不仅仅是缸和阀的问题,响应与控制精度水平有关,计算好了要的响应,就知道油源的问题了,

自己先计算一下,把结果拿上来,有问题再具体说,或者找一个做控制的公司,给人家点银子,给你讲一下,

网友:
伺服系统重点看响应快慢,如果楼主不是专搞控制出身,对伺服控制不了解的话真的不太好说清楚。伺服系统一般都是恒压源,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本身特点决定,蓄能器也是为了稳定压力波动用的,具体大小还得根据系统来选。至于觉得小阀配大缸的问题看下实际常用的行程就知道了。

网友:
自己先计算一下,把结果拿上来,有问题再具体说,或者找一个做控制的公司,给人家点银子,给你讲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回去计算下,有点务虚了,因为接触这个时间不是很长,计算功底差些,目前正在补课。我说的这些都是参考一些类似项目的带钢生产线的选型,用应该都可以用,在带钢规格0.8-16mm内应该都能满足,因为参考了很多的相同项目,但是选型结果又有很多不同,有的选单个D661-3538,有的选G761的,有点迷惑。因为不是专业做控制出身,而且身边也没这样的高人,有些东西对我来说有点困难。还有一点就是虽然参考了这些生产线,但是对最终的用户体验并不是很清楚,虽然可以用,但是达到了什么程度,没有横向的比较,有点纸上谈兵的感觉。我会尽快做出个计算,希望大家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