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螺纹,铝合金,攻丝后止规可以进入三扣,什么原因?

楼主(2012-06-06):
M8螺纹,铝合金,攻丝后止规可以进入三扣,什么原因?新手求教。

网友:
底孔有问题不?然后再看看润滑

网友A:
1底孔是不是有问题
2排屑效果不好加切屑油或者用气枪吹排屑
3丝锥带的不正
4 攻丝不要太快
铝的材质软很容易乱扣 或者通止规检测不合格

网友:
先查查孔有没有攻大,如果没有问题,再看看通止规有没有问题,有时候,可能是止规磨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底孔是不是有问题
2排屑效果不好加切屑油或者用气枪吹排屑
3丝锥带的不正

疑问如下:
1.底孔大了影响的是螺距,不影响牙深(我认为的,不知道对不对),待会去车间查底孔
2.扩孔攻丝是一序,不能停下来用气枪吹,用的是切削液
3.怎么检测丝锥带的正不正?
求教。。。

网友:
丝锥正不正是不是对刀看偏移了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疑问如下:
1.底孔大了影响的是螺距,不影响牙深(我认为的,不知道对不对),待会去车间查底孔
2.扩孔 ...

底孔钻如果大了,底孔就大,加工出来的螺纹小径也会大啊,止规当然就可以进去了。

前面那位朋友说的已经很全了。你按照他说的,逐一检查就是了。

网友:
止规能进入三扣说明部分螺纹中经超差,可试着从以下几点分析解决:
1.降低转速;
2.改善冷却润滑性能;
3.柔性攻丝;
4.适当底孔;
5.换把新刀。

网友:
铝的材质,不能用螺纹规检,容易乱扣,用BT规

楼主:
查了一下,有的底孔大螺纹规检测是合格的,有的底孔合格螺纹规检又可以下三扣,乱的,M8*1.25的螺纹,底孔7.66-7.9,用直径7.7的钻头加工底孔有的大,用7.65的钻头干还是大,估计可能是主轴跳动,大侠觉得呢?但为什么底孔大的有的螺纹又合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