乒乓球如何加工的

楼主(2012-06-07):
昨天突然想到的,那位知道的说下,昨天打乒乓球突然想起设计个浮球,用乒乓球还是个不错的注意

网友A:
模具,一个凹模,一个凸模,注塑

游客

网友:
我怎么看像是两半,然后再整到一起,你说的是不是只整了半个?

网友:
先做两半再粘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具,一个凹模,一个凸模,注塑

你确定?赛璐璐可以进行加热挤压成形么?貌似会起火的。好像拿赛璐璐板切成一小块的样子,然后热压切边成半圆,两个两个对接加热,去飞边。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啊

网友:
应该是搪塑,模具既自专有公转。

网友:
日本人已经开发出无缝的球了,中国的三星红双喜几块钱一个,世乒赛的时候用到最新的无缝球日本的100多一个据说。中国虽然乒乓球打的好知名的乒乓球器材都是国外的。

网友:
乒乓球,虽然不会,但是国球,崇拜,有机会学一下

网友:
好趣搜了一下。貌似做一个需要半年周期。
----------------------------------------------------

乒乓球的制造过程发表于:2011年10月17日  20:01 4

一个看似十分简单的乒乓球,其实是需要经过复杂的步骤和长时间加工而成的。从原材料到制成品质良好的乒乓球,一般大约需要5个月的时间,就算只是加工处理的工序,也需要大约50天之久。若要制造出没有偏差,弹跳力强的球,生产商必须在长期的制造过程中不断吸取经验,调试出一套有系统及完善的制造工艺技术。球友们如果知道乒乓球的制作过程,就能真切的感受到它的可贵性了。
乒乓球的制造过程如下列所示:

查看大图

1.分原料 -> 2.挤压 -> 3.磨滑 -> 4.软化 -> 5.第一次成形 -> 6.干燥 -> 7.切割 -> 8.测定厚度 -> 9.粘合 -> 10.热风烘干 -> 11.测定重量 -> 12.第一次打磨 -> 13.干燥 -> 14. 第二次成形 -> 15. 第二次打磨 16.检查、鉴定 -> 17.印章、出品

挤压 及 磨滑 - 把重量超过100kg的赛璐珞原料,切割成厚度为0.8mm的赛璐珞薄片。然后把这些赛璐珞薄片放到压力机里,挤压成圆形簿片。这些圆形簿片,表面需要打磨光滑。

查看大图

软化 - 把预先切割好的圆片状赛璐珞(硝纤象牙)浸泡在含水70%,酒精30%的溶液中。进行这工序的目的是要使赛璐珞圆片变软,以方便进行随后的工序。

 查看大图

第一次成形 - 把变软了的赛璐珞圆片放入热水中,从下方把一个半径跟标淮乒乓球相若的半球形物体塞进来,把赛璐珞圆片做成一个半圆形的球。这一个步骤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球的品质,往往就是取决于这部份的工艺技术的好坏,它能决定一个乒乓球的 70 % 品质。

查看大图

干燥 及 切割 - 在第一次成形后,把这些半圆形的球浸泡在酒精溶液里。随后,把它们取出来,待干燥了2天后,再用人手把半圆球形的多余边缘切去。进行此加工后,就完成了如上图所示的半圆球形的样品。

 查看大图

测定厚度 - 一个完整的乒乓球是由两个半圆球组合而成的。为了把相同厚度的半圆球组合在一起,必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测定,加以区别。

查看大图

粘合 - 测定厚度后,把两个配套的半圆球组合在一起。在接缝处放上溶剂,边融合边粘结,最后形成球形

查看大图

热风烘干 - 把两个配套的半圆球粘合以后,大约进行一周左右的热风烘干。之后,测定重量,用1/100g为标淮加以区分

 查看大图

第一次打磨之后经过30到40天的自然烘干,进入第二次成型阶段。为了修正接缝处的差异和决定球的尺寸,将会一边加热一边进行成形的工序。

 查看大图

因为有时候半圆球之间的接口位置,会出现细微的偏差,或是赛璐珞的厚度不平均的情况,所以要进行最后的检查。

 查看大图

把组合了的球,放在上图的倾斜台子上并让它们进行滚动测试,能够直线滚动的标记为三星,其余的作为练习用的球。最终被选定的球将会印上标志正式发售。

游客

网友(2012-07-07):
这么复杂呀,学习了。
大侠高人啊,谢谢

网友:
挺难做的啊,第一次见

网友:
没想到乒乓球还这么复杂

网友:
根据打球经验 求的质量很重要 即使相差很小 速度一快照样有感觉 还有接缝处的强度 正常情况下球都是破在接缝处的 红双喜的三星求即使破了点 照样可以打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