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这样的机械手装置

楼主(2012-06-07):
我想设计一种机械手,取已下好料的、透气性很好的圆形纸片,因此真空装置就不要提了。还不能把纸片弄皱了,提起后,要平整地放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A:
LZ纸片的厚度是多少?是较硬的还是较软的!?

网友:
见过分页机吗,或许可以借鉴一下它的原理。

楼主:
还真没有见过,单位的打印机也不能拆开看看,敢问有没有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纸片的厚度是多少?是较硬的还是较软的!?

很薄也很软
就是做一次性卫生帽的那种软纸,食品行业、医疗卫生行业用的

楼主:
那位高人能指点一二

网友:
静电滚轮,貌似打印机就用的那个

网友B:
3楼说的分页机也许对你有参考价值,它是靠摩擦力、速度差分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说的分页机也许对你有参考价值,它是靠摩擦力、速度差分页的

谢谢,再多来个角度的更好。

网友(2012-12-16):
多发几张图片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