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装置要算出电机扭矩需要什么数据?

楼主(2012-06-07):
这个装置要算出电机扭矩需要什么数据(不知道电机型号)  写出公式

网友A:
2和3是干嘛的?

网友:
对啊,表达不清楚,不知道负载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和3是干嘛的?

有一根光缆绕在  2   上面      光缆一端连接着重物   另一端与3  相连接

网友B:
楼主这个轴承结构还没改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轴承结构还没改呢啊

早就改了  这只是个示意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