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内锥孔的角度,求教。。

楼主(2012-06-07):
公司有零件,其中有个内锥孔,请问有什么专用量具用来测内锥孔的吗?
我现在的做法是测出φ41和φ15.5这个尺寸和内锥孔的高度,来计算角度,
感觉这样的误差很大,大家还有什么好方法吗?请过来指点指点..

网友:
有认识, 就有进步,大经减小径除高,剩下的自己想想

网友(点评):
和我现在的做法有区别吗?

网友A:
角度尺应该可以用上吧...........

网友(点评):
我现在的用的角度尺用不上,在锥体5MM的直身位,你用的是那一种角度尺,可以发个资料介绍一下吗?

网友:
简单点就用锥度塞规,看接触面积。要测具体数据就用气动量仪吧,公差大用国产的,公差小用进口的。
锥度和70mm的直径,可以同时都用气动量仪来准确控制

网友(点评):
知道锥度塞规和气动量仪的价格吗?大概的也行,这两种东西一般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呢?非常感谢你提供的信息。。

网友:
做个和锥度一样的检具。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可以,但在我公司实行不了,要测量的锥度太多,如果要做齐的话,不现实,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角度尺应该可以用上吧...........

那真不好意思,我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不过我相信网上能找到..搜搜吧...

网友(点评):
谢谢你提供的建议。。。

网友:
简单而且准确的方法是用钢球法。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不错,简单方便,下次还用测内锥孔时也试试..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帮助..

网友:
三坐标直接测圆锥。角度直接就出来了。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可以,刚在网上查了一下价格,价格不菲啊。。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网友:
如果没有CMM等设备,就用正玄规,量快和高度尺进行检测,然后进行计算即可。

网友:
我们有专用测量锥度的检具,有需要可以直接给我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
我们公司有检测设备 有需要可以联系QQ87436595

网友:
标准的有锥度量规,间接测量可以用7楼的钢球加深度尺/规

网友:
用三坐标打个圆锥直接就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