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行程机床床身对接的问题

楼主(2012-06-07):
关于大行程机床床身对接处的定位销应该是用圆柱销还是圆锥销?以下是我百度来的圆柱销和圆锥销的区别
======================================================================
1,加工不同。圆柱销可预加工,圆锥销通常配作。
2,圆柱销常适用于需精确定位状态(先加工),圆锥销常用于拆卸频繁。
3,圆柱销可起到抗剪切作用,圆锥销常用于定位。
圆柱销利用微小过盈固定在铰制孔中,可以承受不大的载荷。为保证定位精度和联接的紧固性,不宜经常拆卸,主要用于定位,也用作联接销和安全销。
圆锥销具有1:50的锥度,自锁性好,定位精度高,安装方便,多次装拆对定位精度的影响较小,主要用于定位,也可用作联接销,销孔需铰制。
=======================================================================

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分析,对接床身是应该用圆柱销呢还是用圆锥销呢?十分感谢

网友A:
精确定位要用配做锥销。圆柱销理论上也可以的,但实际应用中常会受到制造精度的影响,起不到定位作用。

网友B:
锥销吧,我们厂就是用的这种,但也有另一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锥销吧,我们厂就是用的这种,但也有另一种结构。

另一种结构是用带锥度的键吧?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我们叫楔块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确定位要用配做锥销。圆柱销理论上也可以的,但实际应用中常会受到制造精度的影响,起不到定位作用。

大侠说的制造精度指的是销孔的 精度么 ?
销孔H7的公差 加工上应该没什么难度吧
反而锥销的锥度不一定能保证,实际生产中应该验接触,接触达到8成以上才算合格吧

游客

网友:
没有难度的活正是难以保证质量的,你可能采用H7的铰刀,但铰刀质量成问题,工人操作手法成问题,是否要检验呢?过渡配合的销钉也很难买到,除非自己做,原因你是知道的。

网友:
我们一般不用下销轴,都用楔块结构